SolidworksW2014国标型材库放入正确文件夹后无法调用

楼主(2016-01-14):
网上下载来的国标型材库,放入如下文件夹: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sldmaterials,关闭软件,电脑重启。但是在画焊接结构件时调用压根就不显示,当然也就无法选用了。12版时这么干过是没有问题的,希望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提供一下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你要在自定义文件位置中去引用这些位置,否则软件凭什么知道,难道它是你肚里的蛔虫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A:
就算是2012版,你也是记错了,应该是X:\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files,而不是你所谓的sldmaterials   ,sldmaterials明显是材质啊,焊件轮廓肯定不是在这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2012版,你也是记错了,应该是X:\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weldment pro ...

哎,长时间不用搞凌乱了,谢谢提醒,已解决。

网友(2016-03-01):
我要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