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后表面出现黑点,求指点

楼主(2016-01-15):
       诸位,我们单位最近有个件出了些问题,特此请教诸位:
       铜件,线切割加工表面,加工过表面粗糙度大约在1.6-3.2,然后表面全部镀金,镀金工艺外包(我们不了解镀金,也不大清楚镀金的方式和镀金液成分)。现在发现有些表面局部出现黑色麻点,肉眼如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我们也用金属成分分析仪器测试过,黑点中含有金元素。
       我不愿做伸手党,在此向各位专家请教一下,恳请给我指点一个方向,让我也好有一个查找资料的方向:仅从镀金工艺来说,有哪些环节容易出现这些黑色斑点?

网友A:
肯定不纯嘛镀金液体 !不纯很正常 有时工件表面不干净也有有突出点什么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B:
镀金前需要做超声波清洗

网友C:
线切割烧焦的地方,在电镀前清洗没有洗干净

加强这一道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是不是有必要,打磨,酸洗?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判断的这个原因,打磨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纯嘛镀金液体 !不纯很正常 有时工件表面不干净也有有突出点什么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多谢您的指点,昨天我们也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基材表面出现大量坑洼,很像是被腐蚀了,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去跟镀金的厂长沟通一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金前需要做超声波清洗

       多谢您的指点,由于镀金工艺我们是外协,质量也不好控制,询问过那边,他们回答也含含糊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烧焦的地方,在电镀前清洗没有洗干净

加强这一道应该可以解决

多谢您的提示,我们线切割完后安排有一道磨表面的工序,先手工砂纸磨,发现效果不行后上的磨床。

网友(点评):
欢迎继续跟踪发帖!

网友(2021-04-23):
先清洗,再打磨抛光,再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