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减速器制造安装时如何保证轴承孔的位置精度?

楼主(2016-01-15):
突然想到了,就来社区求助,社友们求解答,感谢。

网友A:
这个是镗床一次性加工而成  底脚定位  精度机床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镗床一次性加工而成  底脚定位  精度机床保证啊

是要一起镗出吗?只能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镗床一次性加工而成  底脚定位  精度机床保证啊

除了用专机呢,因为只需要一个小固件,我是要用普通机床进行加工的,具体要怎么操作,大侠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用专机呢,因为只需要一个小固件,我是要用普通机床进行加工的,具体要怎么操作,大侠教教我

镗床也是很多的,不是转机。你也可以在铣床用镗刀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