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与无油衬套

楼主(2016-01-15):
请问滑动轴承和无油衬套是一种东西吗,只是名称不同?
他们需要给油吗?固体润滑剂能用多久?用完了怎么办?
他们能旋转运动吗?能旋转和直线都动吗?
谢谢各位!

网友:
你去翻翻米思米的手册吧,在说深了就要说滑动轴承。其实我也想听模具上导套的配合量,和滑动机理,油膜之类的。

网友:
不一样的东西,这些加不加油都要根据你实际的运动,转速等因素确定。如果都能标准这些就不需要设计人了。机械设计就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计最优方案,同时兼顾成本。

网友:
无油衬套是滑动轴承的一种,在低速轻载荷的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