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减速器蜗杆固定端的两对轴承用背对背还是面对面安装?

楼主(2016-01-15):
如果用面对面安装,两个轴承中间需要加弹性垫圈之类的那?

网友:
我一直是这样安装的  如果力大了卡簧改成油封盖

网友A:
楼主,你好:
      对于一端并联的角接触滚子轴承采用背靠背还是面对面,我处仅有一项考量:便于调整游隙。
      按照图示结构我会采用面对面(与图相反)的放置方式、另端盖之间要加橡胶垫圈。此处就不多解释了。
      另该手工图以及2楼的绘图均有少量绘图问题,请两位自己检查以下。
      以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对于一端并联的角接触滚子轴承采用背靠背还是面对面,我处仅有一项考量:便于调整游 ...

LZ图中是圆锥轴承。
“角接触滚子轴承”是另外一种轴承。

网友(点评):
此处也请老兄帮忙看下,上述两张图中是圆锥滚子轴承吗,能转吗?

网友:
图上表示的应该是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对于一端并联的角接触滚子轴承采用背靠背还是面对面,我处仅有一项考量:便于调整游 ...

1.上面2张图全是圆锥轴承。
2. 角接触滚子轴承可以见这个链接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126

网友(点评):
当然,图纸画得确实不标准;滚动体不像圆锥。

网友:
三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