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

楼主(2016-01-15):
     最近为了真空吸盘的事,头都大了。
用SMC橡胶材质的真空吸盘去吸表面有油的板材片,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厂家说改用硅胶的,但是硅胶材质软,吸上来后晃动几下就掉了,因为片材需要分离,所以用的了磁性分离器,有一定的磁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
可以考虑,多个吸盘吸取

网友:
硅胶软应该是骗人的吧,橡胶的硬度根据添加剂来调整的,可以调出硬一点的硅胶的。

网友:
你的板材有多大?多重?吸盘直径多少?怎么分布?板材表面除了有油污还有别的颗粒什么的吗?很多条件制约,还有一点就是吸盘的类型

网友:
可以考虑小型电磁铁,直径也就25-30那种,不过电磁铁放料时会有残磁,落料要时间延迟一点,如果要求效率,那就再加机构进行干涉,快速落料

网友(点评):
电磁铁搞不定,会吸起多张板的。

网友(点评):
看板厚了,而且还要看板与板之间的张力,用电磁铁的麻烦处就是难控制吸和力,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做个“闸门”一次只拉一张,楼主这个问题,你要上零件图(我估计你是什么自动机床的取料)真空吸头多了,谁说非用橡胶

网友:
去看下加耐力的样本,里面有吸盘

网友:
以前帮美芝做做清洗机。冲床落料后送去清洗表面的冲压油和脏物。用的也是橡胶吸盘,几年没事。是不是可丁氰橡胶。

网友A:
带凸点的平吸盘,效果应该会好,你可以看看施迈次的样本,里面很全!他们真空系统不错!终于把费斯托赶出我们公司了,不过价格贵很多,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点评):
有机会试试我的PIAB真空产品。

网友(点评):
PIAB刚被集团赶出去了 质量跟施迈次的不能比 天天断裂

网友:
你还是要上零件图,具体分析,

我估计你是什么自动机床的取料,如果如我所说,“搞一整张金属板(光洁度要很高),上面开微孔,孔后做钢珠单向阀,(洗起来的部分单向阀不起作用,洗不起单向阀闭合)”
这种东西有标准产品,麻烦知道的大侠补充。

网友:
看看这

网友(点评):
图片传不了

网友B(2016-02-19):
NBR材质无法用于油性板材抓取,硅胶就更扯了。
这里要用耐油的摩擦吸盘,推荐PIAB:

单层的、波纹的根据实际工况选择。

磁性分张有粘料,可以考虑用机械式分张,不过价格高很多。

网友:
NBR材质无法用于油性板材抓取,硅胶就更扯了。
这里要用耐油的摩擦吸盘,推荐PIAB:

单层的、波纹的根据实际工况选择。

网友(点评):
图片无法上传?重复发帖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R材质无法用于油性板材抓取,硅胶就更扯了。
这里要用耐油的摩擦吸盘,推荐PIAB:

片材有一定的斜度能使用吗?

网友(点评):
你是指板材经磁性分张器分开后有一定的角度?吸盘顶部带弹簧杆(高度补偿)或者用带一层波纹的摩擦吸盘就行。我们做了很多方案, 确认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片材有一定的斜度能使用吗?

有没有这种吸盘的选型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片材有一定的斜度能使用吗?

你们也做这种磁性分离器吗?我们现在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也是因为磁性分离器没做好,材料分离时斜度太高了,你们公司也做吗?或者有没有好的厂家介绍下

补充内容 (2016-2-23 14:51):
ouyang-liguo@unipres.com.cn
邮箱可能只能接收16M以下的文件,大了接收不到

网友(点评):
给个邮箱发资料给你。

网友(点评):
已发送,请查收。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们也做这种磁性分离器吗?我们现在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也是因为磁性分离器没做好,材料分离时斜度太高了 ...

ouyang-liguo@unipres.com.cn
邮箱可能只能接收16M以下的文件,大了接收不到

网友:
丁氰橡胶也是耐油的

网友(点评):
丁腈橡胶的极性溶剂和耐极性油的性能不够好

网友(2023-02-10):
引用 网友A:
带凸点的平吸盘,效果应该会好,你可以看看施迈次的样本,里面很全!他们真空系统不错!终于把费斯托赶出我 ...

KGN 的真空发生器 吸盘 ,可以试试,免费的样品

网友:
硅胶可以有各种硬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