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工艺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1-15):
请教各位大神,图中的凹角用钣金工艺(不要深拉伸)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拼接出来,同事加工还比较简单?需要开什么模具?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6-1-16 08:17):
 要焊缝越少越好!最好一个凹角只有一个焊缝

网友:
这不是冲压件吗  一冲到位

网友:
需要开个拉伸模具。

网友(2016-02-15):
开个拉伸模具一冲到位

网友:
我也觉得开一个拉伸模。

网友:
焊缝连接达不到图纸的效果的!!!还是拉伸模具加工吧

网友:
要有相關的尺寸才好判斷加工方式,哪種材料?厚度?折彎高度?

网友: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能开模啦

网友(2019-01-22):
画个鸡爪子就行

网友:
你这图不是按照钣金画的,如果按照钣金画,你就会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