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修型,1微米有何影响

楼主(2016-01-15):
关于准双曲面齿轮、螺旋锥齿轮的修型,我有个关于修型量的精度的问题,换句话说,如图中所示,是一个准双曲面的修型示意图。    拿图中绿色圆圈内的数值来说,假如我通过修型,将啮合间隙都减小1微米(0.0750, 0.0591, 0.0626),这样对齿轮副的啮合性能会有影响吗?影响有多大?
另外,如果是改变2微米,3微米呢?
先在此谢过大侠赐教了。

网友A:
先去查查齿轮精度等级所对应的尺寸范围,就可以自行判定1微米、2微米、3微米、... 对啮合性能会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查查齿轮精度等级所对应的尺寸范围,就可以自行判定1微米、2微米、3微米、... 对啮合性能会有多大影响

你判定过没有呢?可以发表一下你的判定结果吗

补充内容 (2016-1-16 11:05):
精度越高振动噪音越小,这个不难理解。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定性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定量的分析

补充内容 (2016-1-16 11:16):

我讨论的1微米2微米,跟精度等级还挂不上钩,图中的修型是用来控制齿面接触区域的,可以自定义增加减少几个微米,以达到想要的齿面接触区域。精度等级讲的是一个偏差,我讨论的是一个齿面啮合(可能我没表述清楚)

网友(点评):
嗯,你的意见很好,直接将自己的问题丢给别人解决。等等,等俺有空时再整理整理 ^_^

网友(点评):
关注此贴,marker,深了我还真说不上,说浅了,就是精度越高震动噪音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