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图纸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15):
除了公差没标,主要是螺纹那部分,退刀槽(黄色的部分)尺寸有问题吗? 还有其他的哪里还有不规范的地方。谢谢!

楼主:
急!!!

网友(点评):
中间部分的Φ13怎么加工呢?

网友(点评):
你是想用5mm那个心定位M12的细牙?知道塞打螺丝吗?你搞个退刀槽,螺纹底面还是平的,你是打算让人车这个螺纹?

网友A:
标注方式处理有对齐这点外,其他很多细节需要再处理。

退刀槽的方式基本可以接受,细节还是要处理,例如刀角圆弧、刀角角度等。

另外有个大的困扰,螺纹长就三个多牙距,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方式处理有对齐这点外,其他很多细节需要再处理。

退刀槽的方式基本可以接受,细节还是要处理,例如 ...

总的深度是10mm,退刀槽最短可以缩短到多少呢?

网友B:
1.M12.0×1.5这样的的标法不妥,螺纹就是M12×1.5的,另外该螺纹粗细线楼主搞错了且端面倒角尺寸丢失。直径13的内圆柱面楼主是设计需要还是M12螺纹的退刀槽?如果是退刀槽的话尺寸与标准不符合。如果是设计需要的话打算如何加工?

2.直径13上面的尺寸5应该漏了Φ吧?一般来说尺寸后面的XX.0是不标出的。

3.既然有了总高30,那么A-A剖视图中高度10与20就冲突了,楼主打算保证哪个尺寸呢?

4.最后直径2.5的孔深14,楼主打算如何加工?

网友(点评):
M12标准牙是1.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方式处理有对齐这点外,其他很多细节需要再处理。

退刀槽的方式基本可以接受,细节还是要处理,例如 ...

还有您说的倒角是指的外面的倒角  ,,还是内螺孔的倒角 还是退刀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12.0×1.5这样的的标法不妥,螺纹就是M12×1.5的,另外该螺纹粗细线楼主搞错了且端面倒角尺寸丢失。直径 ...

1.M12.0×1.5这样的的标法不妥,螺纹就是M12×1.5的,另外该螺纹粗细线楼主搞错了且端面倒角尺寸丢失。直径13的内圆柱面楼主是设计需要还是M12螺纹的退刀槽?如果是退刀槽的话尺寸与标准不符合。如果是设计需要的话打算如何加工?

2.直径13上面的尺寸5应该漏了Φ吧?一般来说尺寸后面的XX.0是不标出的。

3.既然有了总高30,那么A-A剖视图中高度10与20就冲突了,楼主打算保证哪个尺寸呢?

4.最后直径2.5的孔深14,楼主打算如何加工?

1,您指的是12后面不应该带“.0”? 至于粗细线,应该外面的是细线吧,,我这图里没打开线宽应该看不出来啊,,,?直径13的内圆柱是退刀槽
2,那个确实是漏写了
3,至于保哪个尺寸确实不太清楚,我是照着一张草图画的,画草图的那个人也不清楚,,,
4,直径2.5的那个用车床带上钻头打可以吗?我不太懂机加工

网友(点评):
你要确定你能买到直径2.5 有效刃长14以上的钻头,

网友:
过定位了吧,有重复?

网友C:
既然俯视图削扁,那么右视图就不应该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俯视图削扁,那么右视图就不应该是对称的。

没有右视图吧,,,是剖视图啊

网友(点评):
不是没有右视图,你的右视图是个剖视图,这个剖视就是右视之剖视,不对称。

网友(点评):
呵呵,你加了A-A,放在右视图位置,可以。

网友C:
M12深度6是怎么测量的?应该标出退刀槽Φ13*4或4*Φ13,而不标M12的尺寸6。
M12-精度,我们公司规定要标出精度。
光洁度,都没标。

网友C:
尺寸14不标,改从反方向标16。(考虑到尺寸控制和测量)
尺寸14旁边那个20,去掉。(考虑尺寸标注重复,20=30-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2深度6是怎么测量的?应该标出退刀槽Φ13*4或4*Φ13,而不标M12的尺寸6。
M12-精度,我们公司规定要标出 ...

精度确实没法表,,原图也没有,,给我图纸的人也不清楚,,更别提粗糙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14不标,改从反方向标16。(考虑到尺寸控制和测量)
尺寸14旁边那个20,去掉。(考虑尺寸标注重复,20=30 ...

您的意思是标16/10/4?退刀槽的那个直接就汉字“退刀槽”13x4?

网友(点评):
16/10,是的。退刀槽不是写汉字,而是把直径和槽宽,直接标出,不再算减法。

网友:
基准不明确,形位公差一个都没有?

网友:
粗糙度,形位公差,精度都没有标,
M12x1.5的直接标M12即可,标准的!
退刀槽宽度直接标出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去计算

网友(点评):
M12x1.5的直接标M12即可? 两种是不同螺距,咋能这么整。

网友(点评):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谢谢大侠提醒

网友:
.0
没见过

楼主:
形位公差粗糙度啥的确实不知道,原图是一张更不专业的随便画的手绘的草图,,其实我最想知道就是退刀槽应该怎么标,,,?

网友:
主视图就没必要画了,有A-A剖和俯视图就可以反映零件的所有特征了!

网友:
主视图就一个尺寸,完全就是多余的!

网友:
4*Φ13 直接标在13那个尺寸线上

网友(点评):
M12*1.5,画成(标成) M12*2.5

网友(点评):
M12*2.5,已经纠正,重发。

网友(点评):
尺寸标注不应该考虑基准吗? 用途决定基准,没有基准我倒过来标呢?我2端同时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

网友(点评):
不谢!粗糙度,精度,未标。倒角倒棱,未画出。

网友C:
退刀槽也可以这样标,直径尺寸在前,槽宽在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刀槽也可以这样标,直径尺寸在前,槽宽在后。

退刀槽这个尺寸合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M12.0×1.5这样的的标法不妥,螺纹就是M12×1.5的,另外该螺纹粗细线楼主搞错了且端面倒角尺寸丢失。直 ...

1.细实线一般用红色,楼主这样粗实线细实线均为白色岂不无法分辨?内螺纹外侧为细实线内侧为粗实线。
2.12后面的“.0”是不要的,退刀槽尺寸按标准来。
3.直径2.5的孔已经是细长孔了,可以用台钻,至于车床这么小零件用普车卡盘夹着零件刀架上安装转头,有无必要呢?
螺纹的长度只有三个牙距多,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细实线一般用红色,楼主这样粗实线细实线均为白色岂不无法分辨?内螺纹外侧为细实线内侧为粗实线。
2. ...

还不算无效的

网友(点评):
一般认为前7至8牙受力,这才4牙多,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