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涂层刀具车削低碳钢切削速度

楼主(2016-01-15):
用硬质合金涂层刀具车削低碳钢,切削速度是多少?请高手指导!

网友:
这种问法是没有意义的,从二三十米到四五百米的线速度都有,再高也可以,没啥,寿命和效率的差异而已。

网友:
具体条件太少,无法回答,最起码提供机床,产品加工要求等什么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