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运行时不走直线

楼主(2016-01-15):
如上图所示,机器人示教1,2两点(两点距离1M),理想状态下会沿方管的直边走一条直线,而实际上走了一条空间曲线(那条浅蓝色的线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机器人控制程序除了用到每轴的长度,减速机减速比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变量?

楼主:
大家讨论下,呵呵。

网友A:
方管的直线相对机器人的座标是空间的

网友B:
严格讲是逼近直线的曲线吧!其余就是精度问题吧!

网友C:
感觉你这种还是三轴直角的可靠,机械人按你说的走直线,实际是好几个轴合成运动。没用过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管的直线相对机器人的座标是空间的

但我示教了2个点,2点之间应该呈一条直线的。按机器人控制程序来说,会走一条直线吧。

网友(点评):
这与机器人的算法有关,两个点直接不一定走的直线,要看你示教用的运动指令是什么函数,此函数在算法里写好的是不是按直线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种还是三轴直角的可靠,机械人按你说的走直线,实际是好几个轴合成运动。没用过不好说

对,就是几个轴联动的,现在找不到问题点在哪儿。

网友(点评):
以ABB为例,MoveL出来的是直线,MoveJ出来的很可能不是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讲是逼近直线的曲线吧!其余就是精度问题吧!

是的,机器人不可能走绝对的直线的。您说的精度是指哪里的精度。机器人连杆长度,减速比是肯定的。

网友:
是不是有奇异点

网友D:
这是计算机模拟的,还是真实的机器人?控制模式是什么,开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计算机模拟的,还是真实的机器人?控制模式是什么,开环?

几轴联动呢

网友E:
我认为机械臂走的不是直线,而是几个运动合成的直线

网友F:
要看机器人的整体构造,几轴的。可以走个短点的直线试试看

网友G:
程序没写好

网友:
这不是个圆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机器人不可能走绝对的直线的。您说的精度是指哪里的精度。机器人连杆长度,减速比是肯定的。

(。・∀・)ノ゙嗨!假如用圆规画直线!你在旋转圆规的同时圆规臂同时张口是不是变化呀?这两个动作是不是有精度哇?精度除制造精度外,控制方式、程序的编写调试等因素有关。总体来讲只要不是制造和元件上的问题,在调试中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计算机模拟的,还是真实的机器人?控制模式是什么,开环?

我把机器人控制程序导入软件里,是可以走直线的,实际就不行,PLC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ノ゙嗨!假如用圆规画直线!你在旋转圆规的同时圆规臂同时 ...

你是指每个臂连接处电机与减速机的控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程序没写好

程序除了,减速机与臂长,是否还有其他变量。我写完程序后导进控制软件里模拟,走的是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机器人的整体构造,几轴的。可以走个短点的直线试试看

6轴的,短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机械臂走的不是直线,而是几个运动合成的直线

是的。一条近似的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轴联动呢

6轴

网友:
你的运动控制卡不矢量联动的,精度也不够。
走1M长直线,臂长多少,角度周长多少,减速多少,把这些参数用球面坐标算一算就出来了。

网友:
看着这么规则的弧,应该只是用类MOVJ的点对点运行,没有用到直线插补算法的,一般用分段式的插补段距会约束到几mm以内的。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还有一个重要变量:各轴零点位置的标定;机器人要走出精密的运动轨迹还需要利用专业的标定设备进行标定,参数补偿制造精度及各传动轴的正反背隙,目前日系、欧系进口机器人在国内销售光机都是没有做精密标定,目前国内机器人集成项目用国产机器人与机器人没有区别,同时国产机器人的售后服务及成本比进口机器人有很大优势。请大家支持国产机器人,支持国内机器人事业的发展,这样国内很快可以突破过国机器人对国内市场的垄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正解,看你只是把两个点确定,但是运动轨迹没有规划

线性插补吧

网友:
如果你是在用仿真软件模拟轨迹,是不是没有在软件里设置机器人的运动方式?关节、直线、圆弧 。看你那条轨迹你这用的是关节运动方式

网友:
个人觉得:
1、首先确认机器人程序是采用轨迹控制走直线,而不是PTP控制
2、如果程序正确,那应该就是机器人的轨迹精度不够,原因有:零点标定不准确,各轴臂长没有补偿等等。机器人要达到高精度,出厂前一般会采用激光跟踪仪进行标定补偿,否则重复定位精度一般可达0.1mm以内,但是绝对精度会在毫米量级。

网友:
机器人示教编程的时候有走圆弧和直线的命令啊

网友:
工具坐标没设置好

网友:
要看你给的运动指令是什么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