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切角算法。

楼主(2016-01-15):
我刚刚接触钣金,菜鸟一只!前两天厂里接了个单子,切角过后,折两道弯就完了,叫我去帮忙切角,  其间听到老师傅说要减什么  “皮厚” ,问了好几个老师傅,都没听懂,求各位大神 指导指导。譬如我我要折一道门,第一道折20 ,二刀折 30.
=1.5.请问我该切多大的角。具体算法呢?  其它板厚又应该减多少呢?  谢谢了!

网友A:
切多大的角,同折弯R的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多大的角,同折弯R的大小有关。

就是直角啊。请问我该怎么算?  谢谢

网友(点评):
钢板折弯内侧圆弧R,你在CAD中做一截面,找到中性层的长度。

网友B:
听楼主的意思 应该是横向折边和纵向折边切角没有减板厚 倒置封角的地方相互干涉了吧
以单折边为例  折弯20上去  就把折弯边偏置要折弯的长度减去折弯扣除  1.5的板厚以我以前工作的厂子折弯扣除2.75为例就是20-2.75=17.25   这样就自然形成17.25*17.25的切口   由于两边折弯成型后有重叠部分板厚1.5个  就减去1.5加间隙 一共2.5(红色部分)最后得出的切口就是17.25*(17.25+2.5)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算法 做一般的零件这样算没啥问题

网友(2016-02-26):
引用 网友B:
听楼主的意思 应该是横向折边和纵向折边切角没有减板厚 倒置封角的地方相互干涉了吧
以单折边为例  折弯20 ...

网友:
不错,是这样的

网友:
依照 4# 的作法,折彎結果應該是(17.25+2.5)邊包住 17.25邊吧??

网友:
减去一层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