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关联尺寸,求助

楼主(2016-01-16):
何为关联尺寸

网友:
看看下面的解释,你就明白了。

实际包容体的概念:

–位于材料外部,具有最小尺寸以包容轴类(外部)形体或最大尺寸以贴合孔类(内部)形体并与形体表面的最高点接触的理想对应体。
--->分为关联和非关联两种
–非关联实际包容体(Unrelated actual mating envelope)
--->不受任何基准约束的实际包容体
–关联实际包容体(Related actual mating envelope)
--->受指定基准约束(定向或定位)的实际包容体。

实际最小材料包容体(Actual minimal material envelope)
–位于材料内部,具有最大尺寸以贴合轴类(外部)形体或最小尺寸以包容孔类(内部)形体并与形体表面的最底点接触的理想对应体。
--->分为关联和非关联两种
–非关联实际最小材料包容体(Unrelated actual minimal material envelope)
--->不受任何基准约束的实际最小材料包容体
–关联实际最小材料包容体(Related actual minimal material envelope)
--->指定基准约束(定向或定位)的实际最小材料包容体。

网友:
楼上好赞,小白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