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推力轴承松环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6-01-16):
    平面推力轴承在装配体中主要承受轴向载荷,其应用广泛。虽然推力轴承安装操作比较简单,但实际维修时仍常有错误发生,即轴承的紧环和松环安装位置不正确,结果使轴承失去作用,轴颈很快地被磨损。图1所示为紧环安装在静止件的端面上,即错误装配。紧环内圈与轴颈为过渡配合,当轴转动时带动紧环,并与静止件端面发生摩擦,在受到轴向作用力(Fx)时,将出现摩擦力矩大于内径配合阻力矩,导致紧环与轴配合面强制转动,加剧轴颈磨损。
因此,推力轴承安装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分清轴承的紧环和松环(根据轴承内径大小判断,孔径相差O.1~O.5mm)。
(2)分清机构的静止件(即不发生运动的部件,主要是指装配体)。
(3)无论什么情况,轴承的松环始终应靠在静止件的端面上。

网友:
基本原则是,推力轴承工作时,可能会发生径向的移动,就可能碰到中间轴。依据这个原则,在设计轴承安装时,就需要限制轴承的径向移动。
从你贴出来的图片看,恰恰没有做到,径向限位。所以这张图片是误导。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点评):
他说了这个图是错误的,但大陆架没提到径向安装的事情,可能这个不是大陆架要表达的重点

楼主:
哈哈,图片是个错误的图片,是警示作用。仔细看好文字说明。

网友A:
不仅仅是位置装对,他正常工作需要一个最小轴向载荷………遇见过装反的,轴直接就是一个槽…断轴都不知道为啥,还是我发现的,因为我刚参加工作,装配钳工还不认做错了………

网友(点评):
轴直接就是一个槽,,,轴被推力轴承磨出一个槽?

网友(点评):
朋友光上图不说两句?好像是搞军工的~

网友:
孰对孰错,孰人知晓?

网友:
基础知识需要知晓,谢谢楼主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位置装对,他正常工作需要一个最小轴向载荷………遇见过装反的,轴直接就是一个槽…断轴都不知道为 ...

请教如果用螺母压紧的话是不是就加了轴向荷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