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求助

楼主(2016-01-16):
各位大侠,我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放了很多实体零件和装配体,现在我只想保留其中的一个装配体和其中的零件,删除文件夹中其余的文件,请问怎么才能做到。因为文件较多,不好一个一个的去区分。有没有一种命令打开装配体的时候,可以一起把这个装配体中的所有子文件一起另存到另一个文件夹?

网友A:
你把你要保存的文件打开,选择文件下拉菜单下面的备份,然后选择你要保存到的问价夹,按确定就可以了,不过有个前提,你备份的这个子装配和你不想要的零件之前没有父子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要保存的文件打开,选择文件下拉菜单下面的备份,然后选择你要保存到的问价夹,按确定就可以了,不过 ...

大侠,备份只能提取一个装配体,不能提取这个装配体中的零件啊,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有几个方法啊! 先说一种吧。
1.打开你想保留的装配体XXX.asm这个。
2.点击“文件”,“镜像组件”,再弹出窗口点确定
3.然后又会弹出一个窗口,下端几个全部勾选,不选也没事,这个随意,点击确定。
4.这时就会生成一个镜像的组件出来,在点击保存,保存到你另外一个文件夹,就OK了。

如果还不会,可以再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要保存的文件打开,选择文件下拉菜单下面的备份,然后选择你要保存到的问价夹,按确定就可以了,不过 ...

谢谢大侠,刚才秀逗了,备份可以提取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方法啊! 先说一种吧。
1.打开你想保留的装配体XXX.asm这个。
2.点击“文件”,“镜像组件”,再弹 ...

感谢帮助,学习了

网友:
最好是保存副本,跟之前的装配体,零件“断开联系”

网友:
你们这些渣渣。把你要保存的东西打开。然后删掉所有文件。现在在软件中点击保存,就只剩你要得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