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现场能不能简单的退火,比如一个补焊的螺栓孔

楼主(2016-01-16):
请教一下现场能不能简单的退火,比如一个补焊的螺栓孔,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用气割进行烘烤后用保温石棉包裹住烘烤部分尽量降低烘烤部分冷却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气割进行烘烤后用保温石棉包裹住烘烤部分尽量降低烘烤部分冷却速度。

这样能有多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