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门为什么莫名碎掉?

楼主(2016-01-16):
今天中午公司办公楼自动玻璃门的玻璃莫名碎掉了,搞不懂什么原因,百度一下说是"预应力"发生改变。。。
请大家一起讨论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具体的破坏原理是什么?

网友:
裂的地方一开始就有微细裂痕,疲劳到了一定限度,就完全裂了。

网友(点评):
疲劳?怎么会有疲劳。

网友A:
钢化玻璃是经过热处理的,但跟钢材热处理是俩概念,热处理以后,有内应力,这个跟钢类似,但因为非金属材料的特殊性,其平面上有一个或者两个敏感点,你不撞击这几个点,一般不会碎裂,有些旋转门,开始是没有问题的,但随着支撑结构体的变形,最终应力触及到了这些敏感点,就是所谓的静态碎裂,一般发生在低档不重要的玻璃结构体上,而幕墙,汽车风挡,极少发生,就是炼制过程非常严格,

网友(点评):
又长知识了,谢谢。问一下8爷,这个敏感点是什么原因,会在什么位置?

网友B:
想起来我以前的公司 那个玻璃 每天周有裂的,换了再裂不断循环,我自己看过四周都用玻璃胶,没有什么挤压情况出现,主要原因还是主结构的问题,跟玻璃没什么关系,坏的都是办公室内部隔断的 ,外面的幕墙 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来我以前的公司 那个玻璃 每天周有裂的,换了再裂不断循环,我自己看过四周都用玻璃胶,没有什么挤压情 ...

三楼说的是。 内隔断一般是轻钢龙骨或木制结构,自身刚性不好,稍有扰动——例如风、楼外道路上有重型车走过等,都有可能造成振动,振幅超过玻璃弹性变形范围,必然碎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是经过热处理的,但跟钢材热处理是俩概念,热处理以后,有内应力,这个跟钢类似,但因为非金属材料 ...

媳妇单位的幕墙正在一块块换呢,估计这楼的采购要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是经过热处理的,但跟钢材热处理是俩概念,热处理以后,有内应力,这个跟钢类似,但因为非金属材料 ...

这个敏感点是不是跟冷却降温的方向有关系,中间最后冷就做出高铁那种安全玻璃?边上冷就是钢化玻璃?还有就是弧面的这种那个死点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化玻璃是经过热处理的,但跟钢材热处理是俩概念,热处理以后,有内应力,这个跟钢类似,但因为非金属材料 ...

这个我想到以前武侠片里面专门打碎别人兵器的,就是找那么一个点。八爷,这个特殊性是什么,非金属材料结晶的各向异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来我以前的公司 那个玻璃 每天周有裂的,换了再裂不断循环,我自己看过四周都用玻璃胶,没有什么挤压情 ...

应该是购买价格不同

网友:
钢化玻璃是会自爆的,原因是玻璃内有一种杂质,具体名称忘了,时间长了会结晶变大,大到一定程度,玻璃就会自爆。钢化玻璃面积越大厚度越厚,越容易自爆。

网友:
前一段时间隔壁公司的玻璃门突然就碎了,还以为是糟了谁报复了呢

网友:
“今天中午”---当时情况怎样。夏季时有门面房太阳能照射到,室内有空调,内外温差大,出现过爆裂

网友:
钢化玻璃之所以会有很高的抗冲击能力,是因为通过钢化炉进行热处理后,在玻璃的表面形成了强大的压应力。这种应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来自外部的冲击,因而表现出钢化玻璃的高强度,而且应力越大,钢化玻璃的强度就越高。但这种状况是一种不平衡状态,只要有可能它总想要回到平衡——破碎为碎粒,这就是钢化玻璃的破碎。
可能打破平衡导致钢化玻璃破碎的原因有外部的和内在的。外部原因包括过分的负载、碰撞、不适当的间隙和边部损害等;内在因素则包括:①钢化玻璃边部加工缺陷、尖角、打孔开缺等应力集中区域应力过大,②钢化玻璃内部应力过大,③钢化玻璃内部存在硫化镍杂质。前两种因素是由于钢化玻璃加工过程中工艺控制原因导致的,硫化镍的因素在原片玻璃制作过程产生。
属于内在因素导致的破碎被称之为自爆。自爆对于钢化玻璃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也是无先兆的,其发生的机率通常在2~5‰,西方国家较低,而我国则相对较高。
玻璃内部可能包含硫化镍杂质,以小水晶状态存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玻璃破损,但是由于钢化玻璃重新加热,改变了硫化镍杂质的相态,硫化镍的高温α态在玻璃急冷时被冻结,它们再恢复到β态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由于低温β态的硫化镍杂质将产生体积增大,在玻璃内部产生局部的应力集中,这时钢化玻璃自爆将发生。然而,仅仅比较大的杂质会引起自爆,而且仅仅当杂质在拉应力的核心部位时才能发生钢化玻璃自爆。硫化镍可以在生产完成后任何时候发生,最典型的引起钢化玻璃自爆的时间是产品生产完成后的4~5年。
——引自《中国建材信息总网》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OpZFIJdgG7bcdEL4EGFDD7vxixrmoPccsPtfhg9S3BTZ5alsCwBLLuX-Ht-L5usVuCaBUo-4OOHF0JrcfbsfV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