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改了名字,装配体就显示不出

楼主(2016-01-16):
改了一下名字,然后就灰色了,装配体也没了,求助各位。感激不尽。

网友:
右键点击解除压缩,找到文件位置重装即可

网友:
如果想修改装配体里面零件的名字,可以在SolidWorks Explorer中修改或者另存为,都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能直接重命名的.要用SOLIDWORKS的重命名工具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