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量举升,用什么装置最好?

楼主(2016-01-16):
有一个大概6000*2500的托盘,装完货大概3吨左右,现在欲整体举升10mm;
目前有两种方案都已否定,一种是液压,一种是电动螺杆,皆因造价太高否决;
请大家提供参考有没有廉价一些的方案,十分感谢!

补充:设备为自动化控制,手摇什么的虽然能实现,但是...

网友A:
撬棍,这个便宜,但是没个准

网友B:
托盘够大,重量也不轻,安全为主吧

为什么抬10mm,别的地方可以想办法吗

网友C:
你这个托盘够不够“刚”??需要同步起升吗?10mm具体精度多大?

脚踏式自起升脚杯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托盘够大,重量也不轻,安全为主吧

为什么抬10mm,别的地方可以想办法吗

就是需要把盘脱离底面,然后进行一个转角度动作,稍微升起就行

网友(点评):
原来举起的目的是为了转角度。那能不能在托盘下面装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托盘够不够“刚”??需要同步起升吗?10mm具体精度多大?

刚度没问题,精度也没有要求很高,脱离底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棍,这个便宜,但是没个准

自动化设备,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一种看法,随便说说,大侠当玩笑,多导柱链轮同步升级,你这个没精度,不需要打表调丝杠,一个电机算好扭矩,成本和你同电缸差不多。

网友(点评):
又要便宜,有不要液压,电缸,脚杯行不行?

网友D:
便宜,那就千斤顶吧。3T=6000斤而已。弄个合适的结构,手摇还是摇的起来的
         还有一个参考液压叉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那就千斤顶吧。3T=6000斤而已。弄个合适的结构,手摇还是摇的起来的
         还有一个参考液压叉车 ...

正解!!!

网友:
太穷了不适合玩工业

网友:
预算是多少?

网友:
就看是怎么用了,就用一次还是一天用一次,或者半月用一次,用4个千金顶或者跨顶,要是经常用,无非是液压和丝杠,要不就是做个气囊。空压机打气。

网友(点评):
一定要交代清楚工况和预算;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E:
建议用螺旋升降机。。。

网友:
……液压能多少钱?5000够不,自动化还嫌贵? 要不买几个机械千斤顶,那个便宜只用998就能搞定。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做这个托盘的时候没加支腿,还是一开始必须紧贴地面?

网友:
好解决,两三千就可以。
采用扁油缸加手动泵,扁油缸不到一公斤,承载能力可达上百吨,不需要复杂液压系统和液压油箱,电动手动可选。满足你需要的整个系统重量不超过4公斤。我可以帮你找到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螺旋升降机。。。

目前考虑的就是这种,正在和供应商具体联系

网友:
微量顶升,看一下这两种产品楔形千斤顶和气垫搬运车,
楔形千斤顶:最大特色是高精度的横向推移和小缝隙举升
想了解产品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2016-05-10):
请个吊车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