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钢焊接结构与灰铸铁结构哪个变形大?请教

楼主(2016-01-16):
“一个简支梁,同样的载荷和截面及长度,结构钢焊接结构与灰铸铁结构哪个变形大?

网友:
比较一下钢与灰铸铁的E值!

网友A:
是不是结构钢,含碳量低。

网友(点评):
与含碳量无关

网友:
查查计算公式你就会发现不同材料之间的变量只有E,至于E是什么……
嗯~

网友B:
结构钢是塑性材料抗拉;

而灰铸铁是脆性材料抗压,抗拉强度、塑性和韧性远低于钢,其屈服后马上就脆性断裂,你确定要用它来做简支梁???

楼主:
什么叫简支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结构钢,含碳量低。

为什么无关,看看铁碳合金相图就知道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构钢是塑性材料抗拉;

而灰铸铁是脆性材料抗压,抗拉强度、塑性和韧性远低于钢,其屈服后马上就脆性断裂 ...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构钢是塑性材料抗拉;

而灰铸铁是脆性材料抗压,抗拉强度、塑性和韧性远低于钢,其屈服后马上就脆性断裂 ...

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简支梁?

翻材料力学,三种形式,简支梁,外伸梁,悬臂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无关,看看铁碳合金相图就知道有关了。

好吧,是我没表述清楚。
我是说,LZ的问题与含碳量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结构钢是塑性材料抗拉;

而灰铸铁是脆性材料抗压,抗拉强度、塑性和韧性远低于钢,其屈服后马上就脆性断裂 ...

1. 你说的都对,但不能说明灰铸铁不能用于简支梁。
2. 灰铸铁可以用做简支梁,虽然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