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转轴怎么加工,用什么设备呢?

楼主(2016-01-16):
各位老师傅们好:
       小弟,近期公司有根转轴加工困扰到我了,最棘手的地方,是转轴中间粗两头细,加工时挠度比较大,但是圆度要求0.006mm。涉及的设备,请提供品牌或联系方式。
      请各位老师傅,不惜赐教,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6-1-18 22:19):
1.3托架,对操作太苛刻,容易造成过定位,托架一松,同轴度就会一塌糊涂。
2.这根转轴不是空心杯结构,只是右端有个Φ65中心孔,其他均是实心的。
3.材料是高合金材料,抗拉、屈服均达到1000MPa以上,刚性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18 22:20):
硬度基本在HRC26~32,切削性能还是不错的。
大家都积极广义,总会找到一条通向罗马之路。

网友A:
好图。有挑战性。如果硬度没超过40,我估计日本的车床应该可以。用三个中心架,最中间一个,中间大直径的两头各支撑一个,必须进口的,整套下来可能要300万人民币。国产的就不要想了,一天三班生产可能也就6就可以个左右批量,一月要是有个50到100个批量就可以买台新机床。这是一个好项目,要是我作这个项目,很难有人能比我控制的更好,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项目不可能一次交钥匙成功的,至少三次以上,还有同轴度如何检验也是问题,这么大的零件。光洁度需要很多刀一点点试,

网友:
慢工出细活,用一台新的大型卧式数控车床,慢慢干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关键位置不是用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图。有挑战性。如果硬度没超过40,我估计日本的车床应该可以。用三个中心架,最中间一个,中间大直径的两 ...

做啥的 这么有把握

网友:
你找做过印刷辊筒的制造商,他们能加工,印刷辊筒的精度比你这个要求还严格,他们也没多少进口设备,就是国产设备改造的

网友(点评):
你确定你看过图纸了?看看着同轴度,这长度。

网友(点评):
你了解印刷辊筒的要求么?长度比你的还长,圆柱度及尺寸偏差在0.002mm,德国海德堡图纸直接标0.000。

网友:
粗精车上磨床简单,要什么什么设备才能干都是不实际的。

网友:
扯吧,不上磨床能干得出来?另外,为什么8级精度的外圆形位公差要求那么高?

网友:
      这个活确实不好干,长度长,直径大,精度高,如果这个是你们一个试验产品,你们可以找找那些重型或超重型车辆/工程机械的场子,问问能不能试做一下;如果你们打算吧这个作为你们的拳头产品,那你们最好先仿真一下,特别是材料方面,我现在比较担心你们所选材料是否适应这个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图。有挑战性。如果硬度没超过40,我估计日本的车床应该可以。用三个中心架,最中间一个,中间大直径的两 ...

感觉有点过,不过挺赞同装卡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位置不是用磨吗?

我也觉得肯定要磨。

网友C:
为啥要磨,最严尺寸公差是67H6,如果自家车床可以保证,只是为保粗糙度0.4的话可以考虑豪克能加工

网友:
零件太大了,没有加工过....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磨,最严尺寸公差是67H6,如果自家车床可以保证,只是为保粗糙度0.4的话可以考虑豪克能加工

中间两端要求420±0.005是2级精度。

网友:
中国做这种东西的唯一解决方法是加工一条给你拿去试。
先说尺寸,我也做过,你的同轴度0.006。这不是一个设计人员随便给的,中国随便找台车床你让设计这个的人去测测导轨2.6米多长车床估计要3米长,车床导轨能有这个精度不。没有还想加工出这样精度的东西?
再者,你这个滚筒空心的对吧,正常情况下钢件这个精度就要考虑环境温度影响。你确定加工出来拿出来环境温度变化后不会变化?
我只评论一句这样的设计人员基本素质不过关。也许一定要求这样的精度,但是这种就得有解决方案才能拿出设计图。不是随便拿个图纸一丢让别人加工。

网友:
不管能不能干好,2楼装夹是最靠谱的。窃以为他的方案是最可能成功的方案。得顶。
本质上,16楼说的有一定道理。比如空心与变形。但其实跟导轨可以关系不是特别大。
因为两个基准支点不能变也不能受人为外力下,同轴度关系跟导轨就不是特别大了。这个件外圆肯定是变测量变下刀做的。所以必须是靠谱性格的老技师。
同轴度是靠工装搞定的不是靠设备。当然设备其实要的是导轨间隙或者刚性要好。别车过程中有间隙抖动或变形就跟同轴度相关了。
16楼的兄弟:简单的对比就是那个圆柱度与同心度的区别。圆柱度倒是跟导轨直接相关。
俺没干过不懂,纸上谈兵。纯瞎掰!

网友:
尼玛0.006的同心度,国产机床就没这精度

网友D:
厂里天天做的轴
基本工艺如下:
1、粗车,普通车床即可,余量留1.5mm左右。
2、精车、数控车,最后余量0.3左右。两中心孔定位
3、磨床、中心孔的一定要好,跳动在0.1以内。磨床两顶针一顶直接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厂里天天做的轴
基本工艺如下:
1、粗车,普通车床即可,余量留1.5mm左右。

你确定可以做?感兴趣的话,你私信我,咱们聊聊!

网友:
这图有问题啊,为啥轴承位与粗糙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
有点像胶印机上的轴

网友:
在国内,这样精度的零件,能作好的少之又少,所以老板们不得不拍着客户的马屁过日子,有员工报怨老板骂技术无能,我在想你要是能帮助老板直起腰板过日子,他绝不会骂你无能了。话说楼主作的就是招骂的事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板不肯出钱又硬要作出好产品,最后费力不讨好,反背骂名,何苦呢。这个矛盾,无解

网友:
个人觉得图纸设计有必要的话车床很难达到这标准,车床加工到成品代价太高,从材料锻造毛胚到成品每道序都合理安排也得上磨床,最后到检验,要求高的加工工艺很重要。新手评论还请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