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toolbox的收藏夹

楼主(2016-01-17):
Toolbox 收藏夹文件夹是一个本地文件夹,您可在其中存储常用的 Toolbox 部件的快捷方式。
在 SOLIDWORKS 软件中,收藏夹 文件夹显示在设计库任务窗格中的 Toolbox 下。 您添加到
该文件夹的内容将作为 Windows 快捷方式文件存储在您的本地计算机上。

网友:
也在用 问题是ISO里面的C型钢的参数和我2D图纸上的参数不一致?为什么? 或者怎么改变C型钢参数?

网友:
把自己工作多年toobox,保存下来,增加设计效率。

网友:
除了打孔之外,我不打喜欢toolbox的紧固件和轴承,一旦将文件传给供应商、客户或者其它同事,就会发生紧固件尺寸错乱

我更偏向于采用低风险的迈迪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的。如果错乱的问题能解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