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哈德洛克防松螺母

楼主(2016-01-17):
首先,向伟大的工程师布林致敬。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点布林螺母的人都能说出它的原理,但任何一个深入研究布林螺母的人又都说不出它的具体尺寸。
根据我的分析,在不考虑材料变形的情况下,牙型角为60°的普通螺纹,布林螺母的契型角必须稍微大于60°,偏心量取决于内外螺纹之间的间隙。
本人现在能设计出具体的尺寸,并自己花钱加工螺母,但需要找试验台测试效果,望有试验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洽谈合作。请大家不要回帖,愿意合作者短信联系。说风凉话者请远离。

楼主:
我连手册都打不开,现在是无法计算出具体偏心量的,至于怎么计算,为什么契型角稍大于牙型角,这个就别问了,愿意合作的单位或者个人都只会看到图纸,我不会讲解为什么。布林花了20年的心血得到的成果,我是不会让人家白付出的,如果我试验成功了,我会和布林谈成果分享的。这个世界是容得下两家公司独占的。布林本人如果能来看看,我倒是非常高兴。

网友:
佩服楼主迎难而上的精神!预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布林螺母的契型角的核心是不能破坏螺杆的螺纹,否则螺杆是一次性的。

网友(点评):
还请大家能推荐些有试验条件的单位,我可以去咨询下做一次试验要多少钱

网友:
中国需要工匠精神的人

网友:
楼主估计是用多种不同角度和偏心量都做一遍排列组合,分别测试一下,再根据测试结果来证实自己的猜想,然后得出具体的应用环境。

对吧?

不过我认为这个不可行。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倒不是,偏心量和契型角我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计算一翻,在测试下结果,预紧力肯定不是死紧那种,破坏螺栓那种更不可能了,我想山寨的是结果最低要求必须达到布林螺母的95%的基本性能,至于应用环境参考布林螺母

网友(点评):
有2点我不清楚,1是布林螺母是否必须使用专用的螺栓才能达到效果,2是测试台的做防松测试的参数。

网友:
在中国,这种螺母不会很好卖。取代不了传统的螺母,
第一这个要放松需要多螺纹进行准确控制,中国的螺栓本身就控制不到精度,你如何能保证这个厂家的螺栓可以配合放松,另换个螺栓厂家就松了。
这种防松螺母需要很好的控制到螺栓的螺纹部分尺寸。

网友(点评):
所以我想请问下知道的人,布林螺母是否需要专用螺栓,如果是,那就螺母带螺栓一起卖,这么好的防松螺母不会没人要,再没人要,卖给哈德洛克公司也行啊,我不相信他们希望这种螺母泛滥~

网友A:
LZ,“在不考虑材料变形的情况下”,这个假设不成立的。
或者说,不考虑变形,误差太大了。

网友B:
祝楼主成功!但是,需要专门的实验台吗?也许,用台虎钳、力矩扳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在不考虑材料变形的情况下”,这个假设不成立的。
或者说,不考虑变形,误差太大了。

我认为HARDLOCK就是基于塑性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楼主成功!但是,需要专门的实验台吗?也许,用台虎钳、力矩扳手就可以了吧?

振动工况、交变应力工况,还是要上试验台架的。
螺母主要就是这种工况容易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HARDLOCK就是基于塑性变形的。

塑性变形,拆下来就不能再用了。
HARDLOCK螺母是一次性的么?

网友(点评):
抱歉说反了,是弹性变形。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
坐等高手,希望中国可以成功设计出真正的防脱螺母。

网友:
原理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这么有挑战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预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
虽然后各种材料的塑性、弹性变型等等的参数,你计算好了这一批,下一批又变了,你又要计算一遍,这都还好说,至少还有办法解决。但是关于同一批材料里面有各种参数的材料堆一起,这就麻烦大了,量产的可能性就很差。所以你要做,一定要做大量的实验,获取数据,然后就是弄明白各参数对你产品的影响有多大,要抓住哪几个参数,然后还要和钢厂讨论,如何保证你的那些参数。工艺上必须保证。这只是一个方面。所以 有难度。不是不可以做,一定要有强大的心。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希望楼主能坚持。。。祝早日成功!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

网友:
进行到啥程度了?

网友(点评):
准备出图了,用个M10的做实验,6H/6g的大众公差,就是有个问题,这公差变化幅度都很大,从0.026-0.288,这个对偏心量的确定太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