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小维修:门把手坏了,有没有好的想法给接上一个

楼主(2016-01-17):
门把手坏了,有没有好的想法给接上一个。

网友:
买个强力夹子夹上

楼主:
具体什么样子的?

网友:
看样子是铝合金的,扔掉,换新。

楼主:
这是我们学校实验室的门把手,要是等学校给换的话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网友:
把门拆了呗,这样就永远不用担心把手的事。

楼主:
这门不是我自己的,里面还有设备呢。是公共财产。

网友:
在根部想办法固定一个L型钢筋。

楼主:
我也这样想过,但是真正去固定也是有困难的,打孔就是一个问题,那把手根部里面是中空的,要穿入方形的轴, 我上面有个打孔的痕迹,只能在那个地方打了。

网友A:
方管配做钻孔+抽芯铆钉

网友B:
你们学校没有实训中心吗? 自己搞一块扁钢嵌断的里面,外面拿螺丝拉上,原装回去,有裂缝的地方,拿AB胶填补,砂纸打磨,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管配做钻孔+抽芯铆钉

可是没有工具,钻孔我没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学校没有实训中心吗? 自己搞一块扁钢嵌断的里面,外面拿螺丝拉上,原装回去,有裂缝的地方,拿AB胶填补 ...

学校有是有,可是谁会为了你修这个门把手,给你开实训车间的门,让你自己开机器,总之条件有限,最重要的是我没钻孔的机器,实验室倒是小的打孔机,但那是给电路板打孔的。打算不修了,想到钥匙往钥匙孔一插一转门就开了,还不用拧把手。总之还是要谢谢你的想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有是有,可是谁会为了你修这个门把手,给你开实训车间的门,让你自己开机器,总之条件有限,最重要的 ...

我们学校当年有胶州半岛第一台4轴加工中心,好像是几百万,关门可不行,校企工厂每天火热的不行,你去干活挣钱也行,就是一小时9快,里面高频,插齿机,内外磨都有,我喜欢泡在里面,我自己就铣3个烟灰缸。可惜都丢了。

楼主:
可惜我们学校这两年不行了,里面师傅都走了,前几年挺火的。

网友:
里面的换外面,坏的用四根竹筷子用尼龙绳捆扎一下就好了。

楼主:
恩恩,我也想过用里面的换外面的,然后把坏了的放在门里面用。现在 觉着把手还是有好处的,坏了之后用手拧不好拧,可是用钥匙插里面一拨就开了,没钥匙的还不好进,反而起到防盗的作用。这门不是自家的们,是学校实验室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