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结构 相向移动 相遇一头怎么能脱扣?

楼主(2016-01-17):
中间移动控制2头相向移动。在顶针接触的时候怎么可以让A或者B 脱离,而且弹开时有能自动挂接上

网友:
自动脱钩器 参考火车接头脱钩原理。

网友A:
有点没看懂,红色的是顶针么,是和蓝色的脱开么,然后红色的再跟蓝色的挂上,这个意思?!

网友B:
LZ要做一下详细标示,不知道各部件是啥玩意

网友:
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看懂,红色的是顶针么,是和蓝色的脱开么,然后红色的再跟蓝色的挂上,这个意思?!

蓝色是顶针。红色是连杆。就是连接A 或者B的地方需要个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做一下详细标示,不知道各部件是啥玩意

黑色箭头是脱扣位置。
红色箭头是个活动杆
绿色箭头是普通的活动连接
中间的蓝色就是顶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黑色箭头是脱扣位置。
红色箭头是个活动杆
绿色箭头是普通的活动连接

方便说下,哪里用的么,或者有产品图片么,为什么非要这种结构啊,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说下,哪里用的么,或者有产品图片么,为什么非要这种结构啊,不可靠!

是打孔机。我没这产品。好奇他是什么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