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攻丝滑丝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7):
铝合金攻丝M3的,用的是专攻一体的黄山台转,经常滑丝,求指导

网友:
什么叫滑丝,乱牙吗?

网友:
退刀再度切削的结果。刚性攻丝就会好些。

甭问俺啥是“刚性攻丝”。这些都是车间基本知识。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大侠,滑丝会有什么后果?螺距改变吗 有地方说是扫牙,是否是这种情况?

网友:
攻丝不就2件事么
钻头 丝锥
底孔保证了 丝锥保证了 就妥了
还有攻丝机的问题 不常有 也会影响

网友:
出现滑丝的现象先检查底孔,攻丝前底孔是多大?M3的螺纹底孔应该是2.46(+0.14/0),如果底孔钻出来是合格的话,可能是丝锥回退的时候过快,再次切削了。

网友(2016-10-19):
没配合好

网友:
滑丝是不是夹头的问题啊

网友A(2017-02-23):
切削液没浇到刀上,切削液浓度底,攻牙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削液没浇到刀上,切削液浓度底,攻牙速度

切削液没浇上只会导致烂牙,并不能导致滑丝。滑丝是再次切削或者底孔过大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丝锥退出时二次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