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位置度怎么解释?

楼主(2016-01-17):
前辈帮忙看看这个位置度什么意思,画的粗糙见谅

网友:
这是乱画的吧。我第一次见基准符号这么标。

楼主:
不是,是福特的图纸。我照着画的,可能是美国标准?

网友:
图纸这个视图基本是OK的,
水平方向位置度要求0.3
竖直方向位置度要求0.5
公差带形状是个长方形;

网友:
看GB/T13319 没那个“B-C”的标法。

网友A:
是国标吗?

楼主:
美国标准,那个B-C到底什么意思啊?A是垂直于这个孔的面,公差带垂直于A面,那与D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国标吗?

美标

网友:
查下 JIS B 0021里面好像有类似的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