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套装配请教y

楼主(2016-01-17):
公司产品装配,轴套往轴承箱上装,轴套300的外径,装配间隙直径方向0.03mm,孔和轴套外径的椭圆度5个微米左右,由于是水平吊装,很不好装,因为精度要求比较高,不敢用力往里敲,想请教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用压力机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压力机压装。

没有这方面经验,想问下,因为是横向航车吊着装,压力机的话如果水平没找好的话,不会压坏工件吧?

网友(点评):
水平没找好,校正再压。

网友:
精密装配,或者要有专用工具,或者要有手艺极高的老技工。说道理是没用的,关键是操作技术。另外,设计时对这个问题就要有预见,要为工艺措施创造条件。

网友:
水平方向的话应该做个调节支架吧,再用压力机装,这个设计工件的时候应该都考虑好的

网友(2016-03-08):
可针对产品设计导向工装进行导向定位,再设计制作安装工装(工具)进行安装,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