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附图液压软管的名称是什么?执行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16-01-17):
测绘一液压软管总成,外形见附图,对照机械设计手册,分析是“锥密封钢丝编织软管总成”,测绘其螺纹规格为M12*1.5,而手册中无此规格,行标JB/T6142.1中也无此规格。
请教:1.该液压软管是“锥密封钢丝编织软管总成”吗?
          2.该液压软管执行的是标准JB/T6142.1码?

网友:
没有m12x1.5,有m12x1.0。

网友:
永华标准
20411-12-04

网友:
公制内螺纹24°锥带O型圈(俗称H型胶管接头)
接头代号-20411

网友(点评):
有M12*1.5的。标准ISO 12151-2 、 DIN3865

网友:
JB标准有M12*1.5这个规格。但没有这种接口形式,这种接口形式如4楼所说我们称为H型。你只需再提供一个压力参数,一个长度参数就可以确定这个管子的所有参数了。

网友(点评):
一定有标准,制作的时候一定要先有标准,标准号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