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装配螺钉尺寸不合适,有何解决方案

楼主(2016-01-17):
       小弟是小企业做非标设备的,平时会设计一些小设备什么的。由于是小企业人手不够,也会被拉去装配设备。在装配设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螺钉长短不符合装配要求(小企业螺钉规格配的不是很齐全,也很乱)。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如果螺钉太长就截断要不就加垫片,螺钉太短了就看看沉头可不可以深一点,实在没有就去外面五金店买一点。这些虽然都是小问题,但是我发现我干装配的时候有1/5的时间都是花在找螺钉或者磨螺钉上的。有时候仔细一算,我磨螺钉花的时间折算成工资,可以买好多螺钉了。

        针对以上现象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没有。

谢谢。

网友:
准备合适的螺钉使用,是唯一应该实施的方案。

网友(点评):
按标准长度系列设计,比如选择板厚时,标厚10实际9的A3板则选用内六角L=8的螺钉,叠加时也选用标准长度。即使通孔到头也会留1mm

网友:
可以买螺钉。要不就继续磨螺钉,用钢锯或角磨切螺钉也行。

网友:
设定常用螺丝螺钉。设计时以常用螺丝螺钉,为主。这样减少螺丝螺钉的多样化,便于装配。

网友(点评):
设计时候还要考虑沉孔深度也是费时的,我觉得更不划算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两百个塑料零件盒,两三块一个,把厂里面所有的螺丝都整到盒里了,再贴上标签,拿螺丝时一目了然。
比如M6*10,M6*16,M6*25,M6*40,M6弹垫,M6平垫,M6螺母,一样一个盒,不管是1个还是100个(多了分俩盒)。
仅供参考。

网友:
根本的办法是编制自己的标准,限制所使用的标准件品种、规格。

网友:
考虑考虑贵公司的设计流程、规范和装配流程、规范

做设计和装配都用野路子,自然干起活来憋手蹩脚,再小的企业也要有自己的规范

假若您自己不知道如何规范这些事,不要在论坛问这个问题了,您最好跳出这个圈子,不要跟小公司玩下去了

maybe忠言逆耳,还望您多多考虑,送您最后一句: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给我建议。

网友:
设计的时候就去考虑常用的螺丝长度

网友:
辞职不干了,不伺候这样老板

网友:
制作材料清单时把螺丝的尺寸加上,好统计常用的螺丝。以后分类储备

网友:
其实也没那么多螺钉的,做非标基本上都是一台一台的。所以螺钉品种3-8各个长度都备一点。因为你这个做一次又可能就不作了,何必去算螺钉。小企业嘛常用的备起来,偶尔去磨一下。
大企业就可以备个标准件库存、,

网友:
出装配图的时候就把所需螺栓规格和长短的清单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