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选型

楼主(2016-01-17):
请问滚珠丝杠逆传动怎么去选型?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直线运动转换成旋转运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如果对的话,那么旋转端应该是输出端,根据输出所需要的转数、扭矩来确定丝杆的导程直径和滑块的行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罗数、密封润滑形式等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百度文库搜索下载THK丝杆样本  样本的前面一部分就是 十分详细到恶心 的计算选型过程。

网友C:
还有这么搞的,你想是直线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吗?用曲轴连杆啊

网友D:
这个要计算的,THK好但是贵,比较性价比的有上银,银泰PMI。这方面知识需要下点功夫自学

网友:
左旋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运动转换成旋转运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如果对的话,那么旋转端应该是输出端,根据输出所需要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百度文库搜索下载THK丝杆样本  样本的前面一部分就是 十分详细到恶心 的计算选型过程。

看了但那都是正传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计算的,THK好但是贵,比较性价比的有上银,银泰PMI。这方面知识需要下点功夫自学

NSK与THk哪个好?

网友(点评):
我没听说过NSK也做丝杠,也没用过,这个真不知道。NSK的轴承是最出名的,基本上很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么搞的,你想是直线运动转换为旋转运动吗?用曲轴连杆啊

考虑过但能用丝杠尽可能用

网友(2018-03-15):
丝杆加工订做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