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公差的标注方法的区别

楼主(2016-01-18):
个位大虾  :
       在图面上标注10+0.1 +0.2 和10.1+0 +0.2 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对加工会有什么不同的要求 ?

网友A:
方便工人加工,不容易看错

网友:
你没觉得后面那个公差更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便工人加工,不容易看错

上边方便,还是下边/???谢谢

网友:
整个公差带都不一样,楼主看不出区别?你加加看两个一样不,是不是写错啦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10(+0.1/+0.2)和10.1(+0.0/+0.1),应该是完全重合的两个公差标注。我觉得第一个好一点。方便工人加工,这两个都差不多。如果我是工人,看到第二个标注我会确认一下是不是10.1再干,而第一个肯定不会去确认。

网友(点评):
公差带不同而已,标注一个说明你有常规经验,标注第二个有可能人家说你不懂

网友:
考虑加工的计算方便,国外工程师很多喜欢用正负公差,方便工人看图。

网友:
我记得以前很多图纸公差都是轴孔一起的,现在很少,轴图只标轴,为啥轴的图纸要标孔的公差,楼主搞懂这个问题上面的问题也就有思路了。

网友(点评):
为啥?从来没听过,装配图才要标两种吧。

网友:
楼主数学没过关吗,加起来总和不对啦

网友:
个人理解(如楼上有人提到,楼主应该是想写10(+0.1/+0.2)和10.1(+0.0/+0.1)吧?)
1. 对于加工结果,不会有影响;
2. 从设计者角度,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两种标注,基准尺寸分别是10和10.1;(请注意,两份图纸在绘制时是不一样的,前者从图中实际测量的尺寸按比例换算后是10,而后者是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