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传送带上物料不要挤在一块?

楼主(2016-01-18):
手头正在做的一个项目,要通过传送带把物料送到定位点,然后用夹爪夹走,但是现在碰到个问题:物料到达定位点后,后面的物料会一直往前顶,导致第一个物料定位不准确,所以想求助一下,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才能让第一个物料和后续的物料分离,让定位点处的物料能够独立出来不受干扰呢?
以前看到有一些输送带上有类似于“》”结构的设计,一个物料走了进下一个物料,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

网友:
取料的地方装一个蹊跷板;来料了后面翘起来挡住来料,取完料就落下进料

网友:
输送带做两节,前一节用不同的速度分开!

网友:
搞一个阻挡,或第一个物料把他切换开

网友:
1你这个八字槽前面的直线段要很长。

2进入八字槽的直线段之前要有一个闸门,也就是阻挡。(可以不考虑节拍,只做分料阻挡)

3直线段里面要有一个双侧带多个v槽的同步开合的步伐机构。 v槽的间距就是你下一个工位的节怕间距。

网友:
看着示意图,个人认为不光要考虑阻挡,还得考虑阻挡时物件不翻倒了吧或者是纠正定位的装置

网友(点评):
他这个八成是卸料包装,要是精定位组装,他搞这个皮带就玩不了(带编码器的同步电机都做不到),要把工件放治具上,双列皮带输送,皮带中间带定位气缸,到位止住,定位导正举升组装。

网友(点评):
阻挡,做个平板,整个下压下来压倒工件上。而不是“门”

网友A:
2#/4#/5#/6#,都行
看你的速度了,速度慢的话可用2#加上一个终端后退动作,一个小气缸就行了
4#楼的节奏要更慢
5#要做工位的话速度要快些
6#不评价
其实你这个形状也可以参照啤酒瓶类灌装机定位输送,就一个转轮间隔卡位都有了,慢的用普通电机变频控制,快的就上伺服
再快用动态跟踪,要加带子加伺服

网友(点评):
包装机械的分料螺杆?或者分料转盘?分料转盘好些,但是这2种没通用性。一但换产品,转盘或者螺杆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5#/6#,都行
看你的速度了,速度慢的话可用2#加上一个终端后退动作,一个小气缸就行了
4#楼的节奏要 ...

这个是滴,可以考虑把轮子做成可快拆的,换产品也快的

网友:
要求和工况没有说得太清楚。

考虑哈分离机构吧!

网友(2016-08-05):
你好  我最近搞的问题跟你差不多 ,想交流一下 ,QQ 410677910

网友:
SMC分料气缸

网友:
弯的死侧挡片,改成反向转动的活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