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吕合金可以用线切割吗?

楼主(2016-01-18):
铸铁/吕合金可以线切割吗?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只要是导电的材料,就可以线切割的。不过,有色金属,铜铝合金,割的效率要比钢低一些。尤其是铝合金,切割时粘性大,放电参数可选的大一些。

网友:
铸铁不可以,

网友:
铸铁不行,肯定断丝。铝合金是可以的

网友:
铸铁按道理来说能加工,但要看实际情况,如果切割路线上刚好有夹渣之类的缺陷,肯定过不去。灰铁用线切割加工太费劲,会经常出现短路情况,而且断丝很频繁!!

网友:
铝材是可以线切割的,只是会慢一些,铸铁理论上可以线切割,但实际上则基本上不行,因为铸铁很容易有缺陷,里面夹渣就割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导电的材料,就可以线切割的。不过,有色金属,铜铝合金,割的效率要比钢低一些。尤其是铝合金,切割 ...

放电参数可选的大一些?放电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