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类型的螺母。

楼主(2016-01-18):
大家好:
如图所示  新人没见过这种型号的螺母, 请教下各位

网友:
锁紧螺母
1、其他名称:根母、防松螺帽、纳子。
2、用途:锁紧通丝外接头或其他管件。
螺母的工作原理是采用螺母和螺栓之间的摩擦力进行自锁的。但是在动载荷中这种自锁的可靠性就会降低。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我们就会采取一些防松措施,保证螺母锁紧的可靠性。锁紧螺母就是其中的一种防松措施。
锁紧螺母的防松效果优劣主要取决于螺母与螺栓啮合螺纹之间相互作用力。

网友:
防松螺帽

网友:
放松螺母,比较难拆的

网友:
同问这样的螺帽是做什么使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两个是配合着用的?

网友(2019-09-10):
没使用过,又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2021-11-20):
金属嵌件粗牙六角法兰面锁紧螺母(摘自GB/T 6187.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