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轴小模数齿条加工

楼主(2016-01-18):
我有一根齿条需要加工,问了几个供应商,都说有难度。请各位大侠看看,到底该用什么工艺才能加工?

轴是买的一根直径为10mm的花键轴,材料是轴承钢,硬度不清楚,估计在60左右。在买的轴上做二次加工,加工200个齿。加工完需要整体镀硬铬。
主要关注点在于:齿的深度要一致,直线度不高于0.03/310(实在达不到还能放宽到0.1)。

补充内容 (2016-1-18 14:01):
直线度可以放宽到0.1.
另外:有供应商愿意加工吗?可以加qq287891349详谈。量不大,一年一百根左右。

网友:
misumi上看看吧

网友(点评):
米思米上看什么?有这种的同类型标准品卖?

网友(点评):
我们之前买过也加工过,但是没你要求那么高

网友(点评):
米思米上没找到有类似的零件。我的要求哪个地方高了?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点评):
直线度0.03有点高,其他还好,做齿轮的都能加工吧

网友(点评):
直线度能放到0.1.问了很多供应商,都说做不了,头疼。

网友(点评):
直线度0.1供应商都做不了,那是你没找到真正的供应商。以前做过200直线度0.02的。

网友:
哈哈,找个数控铣,上虎钳,

网友(点评):
具体工艺是……?0.5m模数的能铣齿?

网友(点评):
你的模数的成型铣刀,虎钳夹着工具,找正好,一个齿距一刀,爽的很

网友(点评):
现在试了试线切割工艺,会变形。铣齿也会变形吧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们是铣完,热处理较直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有合适的供应商推荐吗?

网友(点评):
不认识,你请教一下杨善梅

网友(点评):
杨善梅?求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社区搜索

网友:
可以做的吧 问题是你肯定不出那个钱拉!圆的不好夹 得要夹具了 麻烦些

网友(点评):
钱倒可以谈,一切好商量。

网友A:
这个加工的问题点在于变形,加工本身并不难,慢走丝完全可以做到的,难得是在加工中会慢慢变形,有齿的一面会两端慢慢翘起来,加工前做下深冷处理估计会好一些。

网友(点评):
请教朋友,如果放到φ20,线割变形就没问题了吧。另外线割(快丝)后的圆柱齿条和圆柱齿轮配合,磨损如何?

网友:
买圆柱齿条加工轴头啊。买不到吗

网友(点评):
这个轴试花键轴,需要导向用的,不是一般的圆柱齿条。

网友(点评):
层主的意思是,先加工齿条,再加工花键部分。但依然存在齿条加工后整体变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工的问题点在于变形,加工本身并不难,慢走丝完全可以做到的,难得是在加工中会慢慢变形,有齿的一面 ...

你说得很对
找供应商试了一下,确实会变形。线切割完会变形。

网友:
看一下米欧点表架吧,双柱的,可以上下摇动的。上边就有。估计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米欧点表架?这是什么东西?百度没查到

网友(点评):
那东西并不淬火,所以要求低很多的。而且可以矫正的。这个HRC60以上根本无法矫正。

网友(点评):
什么是米欧点表架??没概念

网友(点评):
钟表的架子,一般使用黄铜等软材料加工的。

网友:
为什么买热处轴后的轴进行再加工?再加工用什么加工工艺?以前单位给人做个齿轮是热处理后,用线割。结果齿轮几天就打了

网友(点评):
轴是和花键套配合使用的,成品。需要二次加工。

网友(点评):
线割的齿轮就打了,是说有磕碰会受伤,不耐磨?

网友:
直接线切割

网友(点评):
线切割完容易变形,导致整体变弯,齿深也不一致。

网友:
俺扯两句:把轴冻成根冰棍,然后再加工,中间空心管可以通干冰,加工出来肯定没问题。

网友(点评):
找大圣同志借一下金箍棒,直接变一个……更快

网友:
帮lz@杨善梅 ,有请大侠!

网友(点评):
@杨善梅,hel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对
找供应商试了一下,确实会变形。线切割完会变形。

φ10太小了,设计者没考虑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点评):
客观条件所限

网友:
图纸没看明白:
Z=200,177个相同?
花键部分具体是怎样的,没看出来。lz有没实物照片?

网友(点评):
一共200个齿

网友(点评):
200个齿为何是177个相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