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球面轴承都是都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6-01-18):
外球面轴承要是靠外圈的球面进行调心,那轴承外圈是怎样固定的呢,还有就是轴承调心过程中,轴承会倾斜角度,那轴承轴向是怎么样固定的呢,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我呢

网友A:
轴承座上一边有台阶,轴承外圈上有销子,你拆一个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B:
调心轴承一般是不能超过3度,外圈是垂直装入轴承座的,然后摆正(这就好比一个大R一个小R 小R可以套大R里,然后一转,小R和小R配合),外圈与轴承座之间有油沟,和油孔。

外圈与轴承座直接的摩擦系数大很多,滚动轴承摩擦又很小,所以只能是轴承内外圈直接旋转,有径向力的时候,是外圈与轴承座调心。

网友(点评):
大侠,回复的时候麻烦看清楚人家的问题,人家问的是外球面轴承,你说的是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外球面轴承不调心吗?

网友(点评):
谢谢二位师傅,又学新东西了,

网友(点评):
这个我曾经把他拆开车一刀装单向轴承,所以我确定里面没有销子

网友(点评):
我说调心轴承是因为这种轴承具体调心角度不知道。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下次买这种轴承的时候,你可以按我说的拆一个下来看看。

网友(点评):
是轴承外圆有个“小疙瘩”

网友C:
外球面球轴承很少直接买来使用,因为买来还得配轴承座,外球面球轴承的轴承座小批量的话尺寸比较难保证,而且也比直接购买轴承座要贵,所以一般都带轴承座购买,有立式座、方形座、菱形座、滑块座、环形座、悬挂式座、悬吊式座,及各种冲压座等,已经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使用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座上一边有台阶,轴承外圈上有销子,你拆一个实物就知道了。

谢谢,我这里没有实物啊,所以只是自己在网上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心轴承一般是不能超过3度,外圈是垂直装入轴承座的,然后摆正(这就好比一个大R一个小R 小R可以套大R里, ...

谢谢,是不是轴承座上和外球面轴承配合的面是和外球面轴承外圈球面一样都是球面,然后调心时,轴承外圈和轴承座之间没有相对运动,轴承内圈和外圈会有相对运动调心,?还望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轴承的内外圈还是深沟球,调心只靠轴承外圈和轴承座之间的调心。

网友(点评):
意思是,只是一个普通的深沟球轴承,然后轴承外圈变成球面了,靠外圈和轴承座直接调心。

网友(点评):
那和轴承外圈相配合的轴承座面也是球面吗?

网友(点评):
是,不行你现在去市场买一个。

网友(点评):
多少钱一个

网友(点评):
里面是绿豆的大概不超过15快。

网友(点评):
绿豆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好奇宝宝同学,我被你打败了,绿豆是八爷说的,意思国内这些轴承厂搞的这些轴承,里面的滚动体,和绿豆差不多了,质量非常差!

网友(点评):
真谢谢这么耐心,再问一句,八爷就是id号998的那位师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球面球轴承很少直接买来使用,因为买来还得配轴承座,外球面球轴承的轴承座小批量的话尺寸比较难保证,而 ...

谢谢,那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轴承装在箱体类零件的轴承孔中,必须要配一个相应的轴承座,然后轴承和轴承座一起装进箱体类零件中?

网友(点评):
有调心球轴承,外圈是圆柱体的。

网友(点评):
外球面球轴承的承受载荷比较小,而减速机的载荷一般比较大,故一般不用在减速机上,减速机上一般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等,你说的是调心滚子轴承吧,调心滚子轴承外圆是圆柱面的

网友(点评):
问问题之前能不能先自己找点轴承的基础资料看看?

网友:
上边的相当是轴承座,把下边的(相当是轴承)那个从那个口里放进去!转平就OK了!

网友(点评):
可以 又帮楼主省了15快钱~^_^

网友(点评):
上下球面会不会碰?我装的时候一般都是转到一个位置稍微砸进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轴承装在箱体类零件的轴承孔中,必须要配一个相应的轴承座,然后轴承和轴承座一 ...

是的,箱体类应该根据承载和转速选择调心球轴承或调心滚子轴承。外球面轴承一般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结构较开放的场合,貌似最早用于农机,貌似要找方形孔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把下边的那个从那个口里放进去!

非常感谢,第一个图是不是轴承座?轴承座内圈的凹进去的台阶似的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点评):
那两个缺口是把轴承径向垂直放下去的,这是两个球面就同心了,再转过90度安装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第一个图是不是轴承座?轴承座内圈的凹进去的台阶似的是干什么用的呢

没有那个口,怎么能将下面那个球放进去呀!你还是搞个实物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我设计的产品上的两个件正好贴上!

网友(点评):
实际轴承外圈有个"小疙瘩“,是防止轴承跑外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个口,怎么能将球放进去!

明白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箱体类应该根据承载和转速选择调心球轴承或调心滚子轴承。外球面轴承一般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结构较 ...

谢谢,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用哪种轴承?图1深沟球轴承,图2调心球轴承,图3调心滚子轴承,图4外球面球轴承。

网友(点评):
承载不同,安装要求不同

网友(点评):
哪里不同呢,请大侠指点

网友C:
你要学会自己找资料,不可能事事都有人回答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学会自己找资料,不可能事事都有人回答你的

资料来源?有不少错误,慎用!

网友(点评):
大侠,百度知道上面的回答可靠吗?我有时在那上面找答案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但也有不少错误。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p大

网友(点评):
请教错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学会自己找资料,不可能事事都有人回答你的

好的,我有时在一个叫做标准分享网的网站上面找资料,有时在百度知道上面找答案,再不清楚时就到这里找师傅们请教,感觉还是这里权威,,最近找到一本德国人写的滚动轴承设计与应用手册,正在看

网友(点评):
要学会用轴承,就扔掉设计手册,就你选定的轴承牌子,看它的手册。那是专业级的。手册上拖拉机上用的。(呵呵,这话有点过)

网友(点评):
我有一个nsk轴承的pdf样本,看看那个

网友(点评):
SKF与舍弗勒的样本更好,NSK也可以。

网友(点评):
样本可以在他们的官网里下载吗

网友(点评):
看明白了,写点专业问题去问制造厂家,给你的回答,你想都想不到,宝贝一样的东西!

网友(点评):
@拓,样本可以从官网上下载。另,逛逛大侠的真知灼见多多细心体会。

网友(点评):
多谢p大指点,受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学会自己找资料,不可能事事都有人回答你的

1. 角接触球轴承是可分离轴承么?
2. 推力球轴承的高速性能与推力圆柱相比如何?
3. 双列圆柱轴承能否承受轴向力?
4. 角接触球的调心能力与深沟球相比如何?
5. 单列圆锥调心能力与深沟球相比如何?
6. 滚针轴承的摩擦性能比推力圆柱如何?
7. 双列圆柱轴承不能用作固定端?
8. 单列圆锥可用作固定端与不可用作浮动端,必有一个是错的。
.........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确实是有错误的,真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资料来源: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2008电子版

网友(点评):
1.不是分离型的;2.推力球轴承高速性更好;3.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4.深沟球调心能力好;5.深沟球调心能力好;6.推力圆柱摩擦性大;7.轴向力小的话可以;8.两个单列圆锥配合使用 大侠对不对?

网友:
@shaokuang
1. 12456正确
2. 双列圆柱有三种结构,定位轴承、半定位轴承及浮动轴承,与之相应的能承受双向轴向力、单向轴向力及不能承受轴向力。
3. 单列圆锥一般是配对使用,可以做固定端,也可以做浮动端;如果资料中非得说单列圆锥是单个使用,那么既不能做固定端,也不能做浮动端。总之,“单列圆锥可用作固定端与不可用作浮动端”,必有一个是错的。

网友(点评):
p大,barden B 型的角接触,内圈是可以分离的。

网友(点评):
@逛逛论坛 是的,谢谢大侠提醒!

网友(点评):
互相学习,我对Baeden了解的多些而已。轴承这个机械的“核心”,有你不知让多少人少走了弯路。热心肠!专业!!

网友(点评):
@逛逛论坛 能得到逛逛大侠的肯定,是我的荣幸!感谢!

网友:
逛逛大侠提到了Barden  B型角接触,我找了张图;另外深沟球轴承也有可分离类型的,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