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往SolidWorks里导入图片

楼主(2016-01-18):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往SolidWorks里导入图片,出来指教一下。

网友A:
工具栏里选 “插入”选项,然后点"对象"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里选 “插入”选项,然后点"对象"选项

插入以后图不显示

网友(点评):
你是在草图里插入图片,还是在装配体里面?

网友(点评):
格式不对!TIF

网友:
如果是做工业设计,要在草图界面插入图片,就用“工具”,然后"草图工具",然后选“草图图片”

网友:
多少版本的,我09的是做贴图,贴上去。10好像就只能插入图片了。

楼主:
在装配体里插入图片,版本是20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