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楼主(2016-01-18):
气缸活塞杆接一个杆1,希望气缸可以推拉杆1,但是允许气缸活塞杆和杆1径向有攒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
有没有截图之类的

网友:
攒动小用气缸浮动接头,攒动大就直接用弹簧吧

网友:
没有图片么

网友:
有图上图看看,这么多大侠在,绝对会有最佳办法。

网友:
气缸浮动接头

网友A:
如果没什么要求的话,用这个很简单,

网友(点评):
很有建设性 谢谢

网友:
“径向有攒动”?应该是轴向吧

网友:
径向的浮动接头挺合适的

网友:
上个图,方便大家理解和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什么要求的话,用这个很简单,

这种结构比较常用

网友:
没图,不好理解

网友:
浮动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什么要求的话,用这个很简单,

焊装夹具上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