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半圆的定长剪切,请教

楼主(2016-01-18):
如题,成品大概如图所示
剪切机连接挤压机出口,出料不间断,如果做到定长度剪切?
各位舍友多多发言,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定长的精度是多少,如果是大概的数字,可以按寄出的速度和时间计算来切断。还要包括机械手的工作时间。

网友B:
精度多少?可以在末端放置传感器,感应到产品切刀就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长的精度是多少,如果是大概的数字,可以按寄出的速度和时间计算来切断。还要包括机械手的工作时间。

精度需要到1~2mm,如果按照挤出速度算的话肯定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多少?可以在末端放置传感器,感应到产品切刀就切断

我现在预想的方法也是这样,关键是不间断挤出,如果刀是固定不动,材料会憋住,会损伤材料,更会扭曲而对不准刀口,这才是我最头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什么难度?楼主说说看.做挤压机的很多都是小厂,原来做透明灯罩也是挤压定长切断,厂家都说搞不定.只有自 ...

那就敬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需要到1~2mm,如果按照挤出速度算的话肯定达不到

如果空间可以自由定制,是否可以考虑两个切刀,只要控制好切刀的距离就可以了,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物料浪费。

网友D:
料的出口方向设计滑台,滑台上安装切割刀具和压紧机构;
动作:1.传感器检测到可以设定的长度,压紧机构快速压紧料;
         2. 滑台在料的推动作用下自动跟随料移动(如果料软不能推动滑台移动,那就给滑台增加动力,速度与出料速度一致)
         3. 同时切断刀快速切割;
         4. 压紧机构松开,气缸将滑台推回(气缸可以与滑台不连接,将滑台推回后,气缸缩回)

总之就是保证切割的时候,刀具和料时相对静止的。

图片刚刷出来,刚看到产品是圆形的,不知道挤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圆形,如果圆形,滑台是不是可以设计成旋转转盘,作用同上。甚至一直间歇地单向旋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料的出口方向设计滑台,滑台上安装切割刀具和压紧机构;
动作:1.传感器检测到可以设定的长度,压紧机构快 ...

很到位,万分感谢

网友E:
其实改变一下思路就很容易了:挤出成螺旋形,再切断,只要控制好螺旋直径就可以实现高速连续挤出和连续切断了。

网友:
应该不是很容易推动滑台

网友:
就是飞剪系统,能检测挤出速度的话,就很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改变一下思路就很容易了:挤出成螺旋形,再切断,只要控制好螺旋直径就可以实现高速连续挤出和连续切断 ...

这个能否详细说明下?

网友:
知道纺织机械里面那个接线机构吗?,就是一个圆环,带着线,走圆弧运动。

你这个刚挤出是需要冷却的吧,你不控制挤出速度,你这个就没法搞,张力传感器你这也没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能否详细说明下?

前些天我在网上买了几个直径120mm的不锈钢圆环(线径6mm),发现直径大小不一,我推测应该是连续挤出定长截断的环节精度不高所致。有没有一种高效简便的方法呢,思考的结果是这样的:连续挤出成螺旋状(跟挤出弹簧一样),套在芯棒上出料,芯棒上轴向开槽,圆盘剪转动与槽对剪就可实现连续剪断了,并且每个圆环的长度非常一致。只要控制好挤出弹簧的直径就可以达到很理想的精度(你可以拿这个去申请专利了😊)。上次我在一个快速调整间距的帖子里说用弹簧,估计没人去细想(弹簧伸缩时节距是均匀一致变化的,只要匹配好弹性系数就能获得理想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些天我在网上买了几个直径120mm的不锈钢圆环(线径6mm),发现直径大小不一,我推测应该是连续挤出定长 ...

这个技术可以考虑实验一下。
但是与我这个产品不太符合。
首先,我这个是冷挤压,挤压出来直接定型的。所以,如果按照你说我螺旋状挤出,那成型是不符合我产品的要求。
其次,螺旋状挤出也是一个技术难题,要保证他是等距螺距,这个精度要求比较高。
然后,这个方式只适合于截面是圆或者圆环的产品,而我的产品是半圆环。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给出的意思,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技术可以考虑实验一下。
但是与我这个产品不太符合。
首先,我这个是冷挤压,挤压出来直接定型的。 ...

坐在火车上闲着无事,我就多说几句:思维不能这么僵化啊,圆环可以,半圆环就不可以了?任意挤出截面行不?剪成任意弧长行不?挤出精度不好掌握?建议你找一个挤出弹簧气管的视频看看。至于螺旋形与圆环不符,这个容易解决不?

网友(2016-02-17):
用旋转编码器计长度。

网友:
LZ有测量过么,挤出速度是多少?伸缩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