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伺服传动中 ,使用尼龙内齿式联轴器 有啥坏处

楼主(2016-01-18):
在伺服丝杆传动中 ,使用尼龙内齿式联轴器 有啥坏处?

网友A:
系统响应特性,瞬时力矩特性都被改变了,并且与载荷有关,呈非线性变化,

网友(点评):
8爷,我见过数控机床X轴用梅花联轴器的,我很疑惑怎么能保证加工的精度

网友(点评):
在同一台设备上有GERWAH的ADS,R+W的BK5,KTR的ROTEX GS。

网友(点评):
螺旋大虾说的很对,看场合了,

网友:
楼主先说选这种联轴器的理由
首先一条,背隙大。

网友(点评):
原因是:装配方面考虑,最好分离式的,而且厂内加工精度不好,轴很难对中,膜片式联轴器动不动就坏了,如果更换联轴器 工时很多,设计考虑不全面 现在只能这样弄了

网友(点评):
同轴尽量用机加工来保证,如果实在保证不了,那要考虑调整。不同轴,轴承,丝杠会坏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响应特性,瞬时力矩特性都被改变了,并且与载荷有关,呈非线性变化,

影响有多大,现在的工况是  用丝杆提升物体  物体是不断累加的  一个物体大概10斤左右  总共40个物体,差不多丝杆螺母向上移动38mm,物体累加一个,系统响应特性被改变,如果只是在力矩方面,倒不是很担心,现在只怕在时间方面,由于装配原因,只能选分离式的联轴器。这种工况下,用尼龙联轴器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你假如就是上述工况,简单提升,多位停止,重复精度在0,5毫米,就可以用,不存在我上面说的事情,我说的是对加工机而言的,你在提升系统里面完全没有必要用伺服,用变频控制就可以了,当然,有钱无所谓,

楼主:
引用 楼主:
影响有多大,现在的工况是  用丝杆提升物体  物体是不断累加的  一个物体大概10斤左右  总共40个物体,差 ...

恩,谢谢!我们这利润是按成本10%抽成的,设备贵倒无所谓,就怕便宜,子公司卖给其他子公司的

网友(2016-10-23):
很少这样配的,大概就是法拉利配了4条锦湖轮胎,,,整体性能被这个 低配的地方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