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活塞无密封圈如何实现密封

楼主(2016-01-18):
各位大侠:
     现拆卸一外圆磨床,由于工作台有时候出现爬行现象,怀疑是其动作油缸的活塞密封不好,出现窜油现象,但拆完后发现其根本没有密封圈,但有如图沟槽,不知是没有密封圈还是前期维修工作人员疏忽没有安装密封圈,之前油缸动作正常时间已经几年了,求各位大侠求解?
沟槽尺寸为d58B8,缸径65
查询手册没有适合的密封圈、

网友:
密封圈时间长化了。我们这儿有海天注塑机出现同样情况。工作一切正常,但是拆开后发现在没有密封圈了。

网友:
检查一下油箱底或回油滤芯有无碎層。

网友:
对比附件图选用密封圈,密封圈材质选择一般根据温度,压力选择合适的。沟槽深度:3.5mm   沟槽宽度:8mm  。

网友:
无论是气缸或油缸,都有无密封圈的设计;主要靠活塞与缸筒配合来完成的,但对材质和精度要求很高,有兴趣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这种情况使用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