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olidworks分成4大块

楼主(2016-01-18):
这是椅子的塑料件,壁厚2.5,原先是个整体,请问怎么分成这样4块的?想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搞死我了

网友:
2.5mm  ,塑料  ,分成四块以后再拼接起来,强度还够吗?尤其是拼接部位,还在挠度要求最高的部位上

网友A:
使用分割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分割工具

大师 分割工具怎么切啊  能不能具体点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 分割工具怎么切啊  能不能具体点  谢谢

sw搞实体切割太费劲 ,发来 告诉我 想咋切就咋切  分分秒秒的事儿

楼主(2016-03-02):
引用 网友B:
sw搞实体切割太费劲 ,发来 告诉我 想咋切就咋切  分分秒秒的事儿

用什么软件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切啊

315096818  我的企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