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去毛刺铣刀

楼主(2016-01-18):
6毫米的孔200毫米处有个4毫米的相惯孔,用户要用铣刀从大孔进去用机器人铣去相惯处的毛刺,不知这去毛刺的铣刀有什么公司可以订制,零件是汽车曲轴上的油孔

网友A:
有没有图纸、我来看看、

网友:
一般用高压水或者毛刷,
哈哈,
谁家又投线了?
天润
有生意啊
@大色猫

网友:
这东西还用定做?

网友:
单独为一个孔浪费一台机器人?
这家忒有钱了,
你还是先问一下那四大刀具厂吧,
有可能会划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我来看看、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球头铣刀,用球头靠一下两孔相惯处去除毛刺。难点是刀具比较长,转速一般太低造成加工节拍达不到要求,本设备用户要求用日本PT去毛刺动力头,转速3千到一万转

网友(点评):
如果确实能做,可用邮箱发图纸给你,零件就是小汽车上的曲轴上的油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球头铣刀,用球头靠一下两孔相惯处去除毛刺。难点是刀具比较长,转速一般太低造成加工节 ...

发过来看看、给你想想办法、sales03hws@yeah.net

网友(点评):
已发送到你邮箱,有问题请即时联系,谢谢

网友B:
用毛刷,或者球头不错,可介绍提高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毛刷,或者球头不错,可介绍提高服务

用户指定要用铣刀,贵公司能不能制作?

网友:
我们是把发动机曲轴油路孔先钻,再用直径偏小的钻铣,效果不是太明显,后来加的机器人用毛刷绕铣,好多了。方便可以把毛刺和图纸发过来。qq 307676722

网友B:
我们是把发动机曲轴油路孔先钻,再用直径偏小的钻铣,效果不是太明显,后来加的机器人用毛刷绕铣,好多了。方便可以把毛刺和图纸发过来。QQ 307676722

楼主(2016-02-21):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把发动机曲轴油路孔先钻,再用直径偏小的钻铣,效果不是太明显,后来加的机器人用毛刷绕铣,好多了。 ...

这个是用户指定要用铣刀,孔径6.2深200,去最深处与孔径4孔相惯处毛刺,刀具转速3000转/分钟以上,采用日本FT专用去毛刺动力头夹持刀具用机器人带动,能做请先报价

网友:
工业机器人做去毛刺这块我经常做工业机器人的离线编程程序,你说的工艺大致是:孔与孔之间的相贯连接指出的反向毛刺。
推荐使用棒棒糖类型的球头铣刀,或者是火石仔。
偏长孔一般都是定制。
要求电主轴稳定,工业机器人负载在120kg以上的最好,定位加工!

网友:
我这边可以制作!qq89407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