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弹簧复位结构

楼主(2016-01-18):
如图所示,如何实现手摇杆连接的那个小齿轮通过弹簧卡住大齿轮和松开大齿轮的结构?

楼主: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有类似的结构特例,比如说圆珠笔的那个弹簧按钮功能就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点评):
你还不如小齿轮不动 那个摇柄跟小尺寸 松开或啮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有类似的结构特例,比如说圆珠笔的那个弹簧按钮功能就和这个差不多

好吧,大神你厉害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大神你厉害

不过我还是想知道能弹开的一种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有类似的结构特例,比如说圆珠笔的那个弹簧按钮功能就和这个差不多

如果松开摇柄的话联轴的部分应该用什么啮合好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有类似的结构特例,比如说圆珠笔的那个弹簧按钮功能就和这个差不多

我刚想到还是需要分开大小齿轮,因为大齿轮是电机带动的,手动的时候才能连接到一起

网友(点评):
没事,电机动的时候,小锥轮空转,手动的话,把手柄推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想到还是需要分开大小齿轮,因为大齿轮是电机带动的,手动的时候才能连接到一起

有没有按压式弹簧开关装置呢

网友A:
LZ法语水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法语水平如何?

没有帕斯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帕斯卡好

LZ谦虚了。
我学过一段时间,现在是全忘了。
看到LZ名字,有此一问。

网友B:
LZ这个叫面齿轮吧,为何不用普通的锥齿轮。
电机和大齿轮有离合器么,手动摇动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省力的问题。
弹簧可以考虑作用在手轮上,手轮和小齿轮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叫面齿轮吧,为何不用普通的锥齿轮。
电机和大齿轮有离合器么,手动摇动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省力的问题 ...

不太明白,离合器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呢?电机的转速不是太快,和大齿轮间用联轴器结合,需要随时拆卸,不知道联轴器该选用哪一种

网友(点评):
你用联轴器没有离合器,那么手摇需要带动电机一起转,你看需不需要省力机构。不知道你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扭矩~

网友(点评):
这俩齿轮是你们自己订做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离合器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呢?电机的转速不是太快,和大齿轮间用联轴器结合,需要随时拆卸, ...

额,手摇的时候会把联轴器和电机轴断开,,,,
那个面齿轮市面上没有卖的吗?

网友(点评):
“联轴器和电机轴断开”?你用什么东西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手摇的时候会把联轴器和电机轴断开,,,,
那个面齿轮市面上没有卖的吗?

直接使用伞齿便宜点;面齿轮肯定贵。

网友:
有点像普铣的手摇结构,可以参考铣床

网友(点评):
lz要求自动的时候,手轮不动。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