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中增环减环的选择

楼主(2016-01-18):
工序如图所示,为什么工序尺寸A2为减环。增大它的半径如何导致封闭环A0变大?求指点

楼主: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A2的尺寸变大,插削到A1尺寸时,插削量变小,然后磨孔A3的尺寸与A2无关,则最后A0的尺寸等于A3的尺寸加上插削的尺寸,因为插削尺寸变小了,所有A0变小了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对你的问题的讨论停留在尺寸链上也即图(b),不对具体加工对象(齿轮,盘盖或钣金)进行讨论

我的一般是这么去理解尺寸链的:增环还是减环是有了封闭环之后才去讨论的东西,既然A0为封闭环,而现在讨论的是为什么A2是减环?那好,我们假设A1、A3是定值,那么A0大小就是由A2来决定的了,当A2增大时,而A1、A3又不变,自然A0就要减小了,所以A2为减环

以上只是我日常公差分析时用的方法,具体是不是和课本上一样的已经不太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对你的问题的讨论停留在尺寸链上也即图(b),不对具体加工对象(齿轮,盘盖或钣金)进行讨论
...

我想问的就是A2的增大怎么导致A0的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我对你的问题的讨论停留在尺寸链上也即图(b),不对具体加工对象(齿轮,盘盖或钣金)进行讨论
...

A0+A2=A1+A3。
或者通过箭头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0+A2=A1+A3。
或者通过箭头的方向

大侠,,,方向是各人定的啊,为什么A2增大A0就减小。。这才是我想问的。

网友(点评):
精神大侠的解答也挺好的,方向确实是人定的,但你只有2个方向,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欢迎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方向是各人定的啊,为什么A2增大A0就减小。。这才是我想问的。

尺寸链跟加工工艺有关。
我提供一下之前在学校的解题思路。
在明确哪一个是封闭环后,画个尺寸链,你就会发现,A0的方向只能和A2的方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链跟加工工艺有关。
我提供一下之前在学校的解题思路。
在明确哪一个是封闭环后,画个尺寸链,你就 ...

插槽的时候应该是从圆的边线定位然后插削吧,不是从圆心开始?

网友:
你可以简单一点理解,与封闭环有直接接触的环为增环,未接触为减环。(看图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