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确定轨道的最小弯曲半径?

楼主(2016-01-18):
如下图所示,蓝线是两条小车轨道,我的问题是怎么确定轨道的最小弯曲半径?谢谢各位!

网友A:
最小转弯半径是与轴距和转向轮的最大转角有关的。给出转轮转角,才能估测最小转弯半径。

网友:
没有做过,但是感觉应该和滚轮有关

网友:
同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转弯半径是与轴距和转向轮的最大转角有关的。给出转轮转角,才能估测最小转弯半径。

暂定转向轮转角45度,或者您自己假设一个也可以,主要是有什么好的估算公式没?

网友A:
如果就是一个普通小车的话,用R=L/sin45°就行了,R转向轮外轮中心轨迹线,L轴距,45°最大转角。如果是汽车的话还要考虑前轮距和注销距,不过影响的也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是一个普通小车的话,用R=L/sin45°就行了,R转向轮外轮中心轨迹线,L轴距,45°最大转角。如果是汽车 ...

就是一个简单的承载小车,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
去找起重机设计手册 里面有关于轨行式机构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