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中告诉转动惯量意义何在?

楼主(2016-01-18):
电机选型样本中告诉电机转动惯量意义何在?谢谢指导。

网友A:
惯量匹配
伺服系统要求伺服电机能快速跟踪指令的变化。对一个定位运动而言,就是要求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标位置。换一种说法,就是在直接驱动负载的定位过程中,负载以最大的功率变化率将输入功率转换为输出功率。
伺服电机驱动惯性负载JL的加速度、加速转矩计算如下:
l  负载的加速度(系统加速度):dω/dt=Tp/(Jm+JL)
l  负载的加速转矩:TL=JL·dω/dt= JL·Tp/(Jm+JL)
负载的功率变化率为:
            dPL/dt=TL2/JL
dPL/dt= JL2·Tp2/(Jm+JL)2/JL= JL·Tp2/(Jm+JL)2
从式中可以看出:
l  JL远大于Jm时:dPL/dt=Tp2/JL,负载惯量越大,负载的功率变化率越小。
l  JL远小于Jm时:dPL/dt=JL·Tp2/Jm,负载惯量越大,负载的功率变化率越小。
l  负载惯量JL相对电机惯量Jm变化时,负载的功率变化率存在一个最大值。
根据极值定理,对应dPL/dt极值的JL值为使d(dPL/dt)/d(JL)= 0的值。
            d(dPL/dt)/d(JL)=d(JL·Tp2/(Jm+JL)2)/d(JL)
利用复合微分法则对(dPL/dt)求导:
         v = (Jm+JL)2
     u= Tp2·JL
     dPL/dt= u/v
     d(u/v)/d(JL)= [v·du/d(JL)-u·dv/d(JL)]/v2
d(dPL/dt)/d(JL)= {(Jm+JL)2·d(Tp2·JL)/d(JL)-d[(Jm+JL)2]/d(JL)·Tp2·JL}/(Jm+JL)4
d(dPL/dt)/d(JL)=Tp2·[(Jm+JL)2-2(Jm+JL)·JL]/(Jm+JL)4
令d(dPL/dt)/d(JL)=0,则
                        (Jm+JL)2-2(Jm+JL)·JL=0
(Jm+JL)2-2(Jm+JL)·JL=Jm2+2JmJL+JL2-2JmJL-2JL2
                                                                         =Jm2-JL2
                                                                         =(Jm+JL)(Jm-JL)
                                                                         =0
            因为Jm+JL0
            所以     Jm-JL=0JL=Jm
负载的转惯量JL等于电动机的转动惯量Jm称为“惯量匹配”。惯量匹配时,负载的功率变化率最大,响应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惯量匹配
伺服系统要求伺服电机能快速跟踪指令的变化。对一个定位运动而言,就是要求以最短 ...

哪本书的推导?

网友:
是不是做算法的时候需要用到?

网友B:
我们这边一般选3到5倍

网友:
因为要算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的比
一般小于5,如果大于5,那要考虑加减速机

网友(2016-03-08):
二楼解答好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一般选3到5倍

请问为什么要3~5倍呢?按2楼分析的意思,转动电机跟负载的转动惯量匹配(也就是二者差不多)是最好的情况啊

网友(点评):
比值太低,系统响应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3~5倍呢?按2楼分析的意思,转动电机跟负载的转动惯量匹配(也就是二者差不多)是最好的情况 ...

哦哦,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