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伏枥老前辈,该机构摇臂被卡死,转动不了

楼主(2016-01-19):
请教伏枥老前辈,在学习您的图纸过程中,发现该机构摇臂被卡死,转动不了。是不是我学习中有盲区,请不吝指教。

网友:
气缸与摇杆的远动轨迹不同,要用浮动接头连接;

楼主的图例明显是Y型接头,这样的机械原理基础还有待加强。

网友:
不对吧,Y型接头也是可以的,只是连杆的长度比例不好,所以转动角度不能太大,要画出简易的杠杆连杆来模拟运动轨迹,不要在死点就好了。。。。

网友:
没问题,不能卡死的,气缸可以转动的

网友A:
  没有看到伏老大侠的实例,但是就楼主贴出来的照片来看,应该不存在卡死现象,楼上两位大侠可能没注意气缸的安装方式。
  假如是在软件中卡死的话,希望楼主大侠自己找找是不是3个运动件有没有完全定义,假如是在实物中卡死的话,大侠就把图中2位置的让位距离拉大点。

网友(点评):
铰接憋死可能性大些,气缸活塞和缸壁的同轴度太差,

网友(点评):
我以为你安装出来了,一个软件上轨迹模拟?诶,你用cad 也可以画轨迹图啊,你画画就知道会不会动了。

网友(点评):
哈哈 我知道为啥不能动了,因为这个气缸是整个模型,活塞和气缸是一体的,

网友(点评):
诸位用气缸种类看来太少,请找一本气缸样本通读一下。

网友(点评):
不存在“气缸活塞和缸壁的同轴度太差”的问题,装配体里设置了活塞和缸筒为同轴配合。

网友(点评):
装配体里活塞和气缸的建模至少在10年前,没有用现成的三维模型,一直是分开的。

网友(点评):
我以为楼主向老师请教,关于气缸卡死问题,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实际装配中,气缸动作发现卡死现象,而不是3D模型的卡死,回答完左脚大侠指正,人家是3d模型,顿时晕了!

网友B:
气缸支点目测还要下沉,你现在气缸拉回时如果三个点在一条线,那就到死点了,只看图,你侧面图示截个图看看,尺寸标上

网友:
曲柄一转,Y向投影长度就变了。而气缸的轴是水平的,怎么能不卡死呢?

网友:
气缸转动的位置有限吧?

网友:
原理上这个在一定的角度内不会卡死的,如果有卡死现象那就要看看你的设计细节了,比如说旋转角度要求、摆臂长度、角度等等。

网友:
   摆臂销孔做腰孔可以避免卡死

网友:
请问楼主,在什么情况下卡死的,是伸的时候,还是收的时候,我感觉你的图本身伸收的距离就有限

网友:
就是关节轴承嘛,换上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楼主,这个结构不会卡死。
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法贴图了,不然我贴图给你看你就知道你打开为什么会出现卡死现象了。
你打开“1001.0301摇臂压块组合”,“1001.0300压紧装置(压下)”中的配合,把平行1(上视基准面)压缩了就行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画图习惯,你好好看看前辈的操作顺序,就知道他的习惯了。

网友:
应该是设计的气缸的转角有问题!

网友:
我也去画画试试

网友:
这个机构不会卡死的啊

网友:
再认真看结构,一个四杆机构而已…………看不懂就先看书,夯基础去

网友:
首先得保证满足最基本的机构学原理,从图示角度表达不清楚,可以画出你的机构简图,其次如果实物卡的话,说明结构设计有问题,要么干涉,要么尺寸公差没配置好,憋劲了

网友:
6楼说的对,你先按你的结果尺寸画出四连杆机构,然后校核一下气缸和底座之间的距离是多大的时候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伏老大侠的实例,但是就楼主贴出来的照片来看,应该不存在卡死现象,楼上两位大侠可能没注意气缸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伏老大侠的实例,但是就楼主贴出来的照片来看,应该不存在卡死现象,楼上两位大侠可能没注意气缸 ...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

网友A:
    希望大侠能详细说明一下:同轴度?软件里会出现同轴度的问题?实物中气缸和活塞杆的同轴度差太多,直接砸供应商就可以了,来论坛上问这个?    @刘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大侠能详细说明一下:同轴度?软件里会出现同轴度的问题?实物中气缸和活塞杆的同轴度差太多,直接 ...
诶 我也是没看清,我以为他把这东西装出来了。

软件模拟上不会动,画运动轨迹不就结了~

网友:
目测有个死点......

网友:
现来算算该曲柄摇块机构的自由度,三个活动构件,三个转动低副,一个移动低副,F=3*3-4*2=1,理论上是可以动的,实际上不能动,估计是汽缸顶杆与曲柄间的夹角较小,发生了自锁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请教老先生了,自己画个轨迹就好说了,你直接贴个图,就来问,自己怎么解决的都没说。楼主态度有问题,并且有骗回复的嫌疑哦!

网友:
首先,锁死点是存在的;
其次,即便位置不在锁死点上,但由于气缸的行程限制及气缸座的旋转角度限制,在某个位置也会无法运动。
最后,楼主最好把图中的驱动尺寸按你图的尺寸标注,并把从动尺寸的限制条件写出来。

网友:
模拟了一下,楼主说卡死应该是气缸复位卡死 先确定压块张开的角度再确定气缸行程

网友:
34#大赞一个

网友:
   楼主一个问题引来了各位大侠,没想到 @寂静天花板  大侠也来了,但是我脑补的结果是16楼  @终结2013  真相帝。这个结构肯定会出现死点,但是具体到这个夹具来说,我觉得由于气缸的行程和背夹物的具体尺寸限制,这个夹具没有死点。

网友:
看过文件。
如果在SW里把这个部件的装配体打开,确实摇臂转动不了,但原因不是“卡死”。
只不过是在转配体的配合问题。编辑配合,把最后的一个“平行”配合压缩就可以了。
这个配合,是用来检查气缸工作行程够不够。工作时摇臂需要转到这个位置,而为了保证气缸有足够的出力,气缸行程不能到底。
在设计这些简单机构的时候,我一般不做详细计算,是把构件做出来装配,在模拟运动中用编辑方法调整构件相关尺寸的。

网友(点评):
谢谢老前辈赐教

网友(点评):
老师 你设计这些结构 是先画CAD,布局好位置 还是在SW 画个结构图 再看着修改局部尺寸以达到需要的要求?

网友(点评):
直接用SW.

网友:
我晕,这也叫问题?还成热贴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遇到这种事,第一次打开是可以动的,关闭后再次打开就动不了了。猜测可能是用盗版软件的原因。

网友:
没算好啊

网友:
不会卡死的  除非尺寸刚刚好 符合死点位置,这个气缸可以通过摆动来完成三角形一个边的长度和角度变化。

网友:
基础的东西就是这么可怕

网友:
气缸缩回时是死点

网友:
经过老前辈的修改三维建模是可以动了,
实际呢?设计得不合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缸支点目测还要下沉,你现在气缸拉回时如果三个点在一条线,那就到死点了,只看图,你侧面图示截个图看看 ...

赞同这个观点,个人观点为了避免到死点可以加装一个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