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燕尾槽导轨和线性导轨的优缺点

楼主(2016-01-19):
请教:用燕尾槽导轨和线性导轨的优缺点。
燕尾槽价格便宜?精度?
实验设备:有两处,行程50mm和150mm,空间都较紧凑。一天开机两次;最大动作周期300次/h。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燕尾槽是硬轨,可以承受大悬伸,重切削,长期使用精度稳定,几何角度来说,加工成本高。

网友:
理论上说,
燕尾槽是面接触,
而线轨好像是滚珠,也就是点接触,
面接触比点接触承载大。
请大家指正。

网友A:
燕尾槽导轨有压条,间隙可调整,刚性好,可以用于重载,速度不高的场合,燕尾槽导轨的精度就看材质和加工精度,以及装配精度。
线性导轨为滚动摩擦,可用与高速轻载(相对)的场合,而且保养维护简单,安装简单
自动化设备上直线导轨应用广泛,而燕尾槽滑轨通常是加工机床才用到。
楼主没有说明负载情况
价格的话,同等精度的情况下,直线导轨更便宜些

网友:
一个面接触,一个点接触,一个滑动摩擦,一个滚动摩擦,一个重载,一个轻载,看你的应用场合了。

网友:
线轨 速度快,安装空间小,标准件多各品牌可互换,负载不如
燕尾槽导轨

网友:
燕尾槽那个叫硬轨,硬轨与线轨的简单区别就是硬轨用于重切削,但是维修麻烦,线轨则相反!

网友:
同意上面所说,加一条直线导轨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燕尾槽导轨有压条,间隙可调整,刚性好,可以用于重载,速度不高的场合,燕尾槽导轨的精度就看材质和加工精 ...

+1

网友:
燕尾槽刚性好,接触精度高,加工难度较大,成本高。

网友:
多多学习,努力向上。

网友:
硬轨是滑动摩擦,线轨是滚动摩擦。滑动摩擦会有爬行现象,响应也慢一些,最高运行速度也没线轨快。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因为磨损需要重新调整精度。
从装配上来讲,一般硬轨的难度稍微复杂一些,与硬轨配合的面要刮研。而线轨可以买标准件。
硬轨的加工和热处理要求高一些。